塞182很囧囧囧!

楼主(2009-10-04):
每次起飞都忽左忽右.然后炸机

网友:
根本原因,就是你心太慌了,,,摇杆一下打满了是吧,,

动作副度小一点,飞机姿态不对的时候,尝试小舵机的修正机身,

网友:
可怜呀。。

无论什么飞机,你起飞 不管他晃不晃  满油门拉上去先 然后在 调整。。切记。。
不要还没起飞 就收油。。

网友:
速度没上去,稳定性差,控制响应滞后。
藤椅说得不全对,满油门,但不要急着拉,速度上去以后不拉杆飞机也能自己起来。
如果速度不够就拉,立马就失速掉下来。LZ第一张图就是典型的翼尖失速翻滚。

网友:
油门可以拉到最大么 ????????

网友:
LZ最好先尝试一下模拟器 你会感到受益无穷

网友:
而且一定要在一点风都没有的情况下飞行!

网友:
风吹的吧

网友:
风吹的…
熟练问题,多练习就OK了嘛~!

网友:
LZ把飞机炸成鸥式的了

网友:
飞过此机,主要是原机重心有问题,得自己改造过!

网友:
慢慢来不要紧。技术都是炸出来的

网友:
好像是侧翻了  顶风才好起飞

网友:
机头轻了,起飞后忽左忽右.然后炸机!我是在机头内缠铅丝压着才能飞!

网友:
第一张还以为是模拟器呢,拍的够虚幻。多飞飞就好了,刚开始都没经验,这架摔摔修修,到最后就可以出师了

网友:
说实话,这款飞机不好飞,为什么新手都喜欢用它练手。奇怪?

网友:
好可惜啊。。。。

网友:
新手还是翼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