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界利器一:高清数码航拍微型摄像机

楼主(2009-10-04):
经过一段时间对航拍设备的摸索,发现现今无线设备均存在信号不稳定,无法实现高清传输,地面录像烦琐等缺点。
近期偶然发现一个突破性思维的航拍利器----高清数码MINI DV摄像机,令我对航拍又重树信心,特向大家推荐分享!
该设备能够清晰的将图像记录在机身内部的MICRO SD卡中,并通过电脑可以直接播放和编辑图像,整个摄像机只有拇指大小,重量才数克,用胶带可随意粘在航模上,非常方便,唯一欠缺的不能实时为地面控制提供第一视角图像,但对大多入魔者来说已经足够满足航空摄像的需求,下面是英豪爽O的航拍视频供大家欣赏和评价!
第一视角:
英豪爽O航拍(忘了校正时间了 )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421691&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第二视角:
英豪爽O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421681&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注:原先标题中的“FPV”三个字母已被删除。

网友:
这个思路早已有之,若干年前,我等模友就已经把廉价手机绑在450上去飞(之所以用廉价手机是因为通常廉价手机都比较轻)。
但个人认为FPV的精髓在于能实时监控,如果事后再看就少了一分现场感。

网友A:
楼主,可以分请航拍和FPV吧,我觉得是两马事,FPV是第一人称飞行,你的绑个高清相机能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分请航拍和FPV吧,我觉得是两马事,FPV是第一人称飞行,你的绑个高清相机能实现吗?

说的有道理,应该去掉“FPV”三个字母,多谢了!:loveliness:

网友:
重量是数十克

网友:
视频审核中。。。。

这个应该不止几克吧?

这是什么品牌?多少钱?

网友:
可以用带视频输出的机器,既可以航拍又可以FPV

网友B:
这个机器不行,祯数不够,我现在用的F200HD比这个好多了

网友C:
这拍摄的视频画面的配乐是哪里下的名称是什么?挺好听~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不行,祯数不够,我现在用的F200HD比这个好多了
淘宝了一下,F200HD重88G,上飞机有点重了;700多块钱,做航拍有点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淘宝了一下,F200HD重88G,上飞机有点重了;700多块钱,做航拍有点贵了。

关键是F200HD能拍出10809P的宽屏高清,88克对高清航拍来说已经很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拍摄的视频画面的配乐是哪里下的名称是什么?挺好听~不错~~~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F200HD能拍出10809P的宽屏高清,88克对高清航拍来说已经很轻了

只要不在乎保修,把外壳和液晶屏拆掉,估计也就是50克左右的重量,其实很好接受了。可以把扒去外壳的摄像头接上延长线,架上云台,设备控制板放在机身里,再把拍摄开关和变焦开关接出来,分别各用一个通道控制,就很完美了。

网友:
英豪兄,你的是录像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要不在乎保修,把外壳和液晶屏拆掉,估计也就是50克左右的重量,其实很好接受了。可以把扒去外壳的摄像头接上延长线,架上云台,设备控制板放在机身里,再把拍摄开关和变焦开关接出来,分别各用一个通道控制,就 ...

对的,我的最终目的就是这个,但现在还舍不得拆

网友:
入门的首选啊

楼主:
多视角:
魔界英豪美兰湖黄昏爽O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427741&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什么?又要高清航拍又要FVP?这还不简单,高清DV照绑,FVP的摄像头对着DV的屏幕…………   那重量倒是个问题……

网友F:
视频看着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