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的控怎么设置

楼主(2009-10-04):
各通道
舵机
行程 反向 三角翼混空 油门曲线

网友A:
问一个问题,家电怎么使用?

网友A:
FUTABA的遥控有N种,不知道型号怎么说???
lz不如把问题改成:
“求FUTABA XXX遥控的中文说明书”

网友B:
问个问题,航模飞机怎么飞的?

网友C:
問得奇怪?去下載說明書吧!

网友D:
Futaba的控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