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50蓝头问题

楼主(2009-10-04):
OS50蓝头,低速稳定,高速稳定,在中速时咳嗽,用10%的油,主油针1.5圈,副油针默认位置。是什么原因?帮俺把把脉

网友A:
有没有中速油针啊,有的话调一下.再有,稳定工作不代表混合气浓度合适,富油的发动机在大油门的时候也能稳定工作,只不过功率发挥不出来,先调高速,再调怠速,怠速要略微富一点,否则急加油的时候油料供应不上熄火.你这个症状怠速富油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应该是怠速贫油了,小油针调大一点试试。

网友:
怠速贫油一加油就熄火了

网友(2009-11-26):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中速油针啊,有的话调一下.再有,稳定工作不代表混合气浓度合适,富油的发动机在大油门的时候也能稳定工作,只不过功率发挥不出来,先调高速,再调怠速,怠速要略微富一点,否则急加油的时候油料供应不上熄火.你这个症 ...

OS50的发动机是没有中速油针的。
怠速油针的开度和发动机的温度关系较大(个人体会,前提是高速油针调整正确的前提下),怠速油针富油一点,缸体的温度会低一点,在夏天,这一招很好用。但如果过于富油,推风门可能熄火,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