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pro调试问题

楼主(2009-10-04):
最近都在飞sport,前两天入手pro刚刚装好,今天最后调试了一下,拿出来飞飞,结果发现飞不起来。
螺距在油门中点时调整为0°,油门最高点为11°,但油门推到65%时感觉都没有什么力气。下来后摸摸
电机
和电调,温度都很正常。
但油门推到最高都没有什么力气。另外就是噪音大的很,油门在70%左右飞机抖动的厉害(无双桨)。
个人总结问题可能如下:
1、可能电机齿轮与大齿结合处有问题。
2、电调问题
3、电机问题
请问各位大大,帮忙判断一下可能的原因,谢谢先!

网友A:
螺距在油门中点时0°?偶买糕的的,这个就是关键问题,普通模式大概5°左右~~~

网友B:
检查一下你的电机齿轮紧固螺丝是否上紧了,另外检查一下电机齿轮,大齿盘间隙是否紧密。

网友C:
pro的动力还是换掉好,想要暴力就上2221-6

网友D:
PRO的声音比SPORT的大是正常的,轴传吸能少,自然也就不吸音

楼主:
已经修理好了
把电机固定螺丝、齿轮固定螺丝都重新拧了一下,换了新电池,试飞了一下,非常稳定。
但是发现好几块电池出问题了,飞不动JJ了,测电压的模块又放在家里了,不知道是不是充电器出问题。
YT原装充电器啊,RCC-4CX,现在有一个灯不亮罗,不晓得是不是这路电池就没有充上点,反正现在4块电池出现一模一样的问题,不能驱动马达,一推油门马达就哒哒哒抖动。

网友E:
我入的SPORT ,跳的不好,只是感觉升空的时候哦后有点抖。其他还可以,LZ的问题目前暂时mei有遇到 等高手

网友F(2012-03-15):
调整螺距曲线,使油门中点时,螺距为5°

网友F:
晕,谁居然挖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