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飞机如何伞降?具体方式?

楼主(2009-10-04):
固定翼飞机如何伞降?具体方式?如果伞降的话,就多一种降落方式。蛮爽!

网友A:
练好技术,想怎么降都可以。

网友B:
我是利用一个舵机的最大杆位来控制一个弹簧开关,将降落弹射出来,达到伞降的目的。但这有个缺点,就是那个控制舵机如果单设感觉不太知。伞如果利用控制其他翼面的舵机则有误操纵的可能。不知还有其他好方法!!!

网友C:
先抛出引导伞,张开后产生阻力把主伞拉出来

网友D:
LS的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