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新西达50A带EBD电调很垃圾吗

楼主(2009-10-04):
控一点一点加油门,电机是低数转动然后就发疯似的狂飙,没有加一点油门电机跟着慢慢转的感觉,但是调油门微调有可以正常转动。是哪出了问题是控还是电调,问了淘宝卖控的说是电调问题,问了卖电调的 无门无派卖 家,他说是电调就这样,因为垃圾,电调带EBD的用了一下就很热,到底是哪出问题了,反正问他他就说垃圾东西就这样,无语,,,,,,,,,,,,,高手帮看看,

楼主:
还有这个电调质检声音是3快速声音,在3下慢数声音,对吗

楼主:
你卖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说垃圾,看来你的东西只有卖了才变垃圾了,这哪是垃圾这根本不能用

网友A:
还好不算垃圾

我飞航线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飞航线好好的

我的那台FMT也用这个,感觉还可以。

网友:
都这个价格的电条,还能怎么要求呢?
我们一直都在用飞3D
只要舵机一动起来BEC肯定会烫的,3A的bec 别担心.

楼主:
问题是这个油门,你们用的时候也是这样?

网友B:
楼主,你买的电调只有EBD,没有ABS吗?如果是这样,那肯定不行了。
因为EBD是ABS的辅助功能,可以提高和改善ABS的功效,所以只有在ABS的基础上使用EBD,才能发挥作用。

楼主:
算了问了也白问,都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看都不看清问题的原因,连最起码的加油都不稳,还谈其他什么,轻加一点油门飞机就高数转,不打到人算好事了,

网友:
我以前的亚托500一直都用XXD 75A,SJM 360T1用50A。
都是IDLE地面直接起飞的,缓启动。
没感觉有什么问题,呵呵

网友:
那个带的BEC小东西的确发热非常严重,我一直担心他会烧毁!!!!!

网友:
我的好盈启动时也是很暴力的.其实除了亚拓的电调的柔和启动是真正的柔和,其它的电调启动时都是很暴力的.

楼主:
以后买东西要试了之后再打款,虽然电调不能换了,因为给了评价,控卖家帮我换了,没问题也换了,这个卖家RP不错,我加钱再买个好点的,T6C控新手最好不要买,问题一堆,新手切记没师傅带最好买套装450.XXD电调垃圾就让他滚垃圾堆里去丢了再买个,有些卖家RP有问题。

网友:
看看,说不错的都是些老鸟,就知道这电调的确还可以,关键是要会用,它是自适应油门的,所以有点小技巧,你搜一下就知道了

其实我很想知道,如果一瞬间,把油门推到最高,各个电调是啥反应,谁米多了,没事,做做看

网友C:
你电调没设置好吧?
把推油门最大  然后通电  然后两声响  然后收油 三声响  完事!
注:安全起见  找个人帮你扶住旋翼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电调没设置好吧?
把推油门最大  然后通电  然后两声响  然后收油 三声响  完事!
注:安全起见  找个人帮你扶住旋翼头

这样我也试过  但是和LZ情况也是一样的
油门推一点转速从慢然后很快飙升...  缓启动好像不是很 缓的样子.

网友:
不会吧。。。我刚刚买了一个

启动缓不缓我倒不关心,我关心的是基本的线性和别一热就死机就ok啦,要缓就上yt的那个什么型号不记得了,450pro套装配的,那个缓啊,爽

网友(2009-11-18):
HOLD 油门保持功能 设置到 0% 就ok 这个电调性价比不错,绝对对得起它的价钱

网友:
这电调毫无线性可言 还巨毁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买的电调只有EBD,没有ABS吗?如果是这样,那肯定不行了。
因为EBD是ABS的辅助功能,可以提高和改善ABS的功效,所以只有在ABS的基础上使用EBD,才能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