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450在电池要完的时候会不停点头?

楼主(2009-10-04):
为什么我的450在电池要完的时候会不停点头?在3D模式下不会。在普遍模式下当电池要飞完的时候会不停点头,原来都不是这样的。

网友:
转速低了。

根本原因是中联,横轴和大桨夹的精度有点问题。如果你会调机的话解决掉这些精度问题就不会那么容易点头了(但是貌似你问这个问题说明还没这个能力)。其实点头也没什么坏处啊,至少你知道该降落了。

网友:
不够平? 怎么调法? 我们这些新手只能悟出来么...

网友:
2楼有道理,转速低了,陀螺效应明显减弱,机机就会往重心方向迅速倾倒。

网友:
楼上回答的很正确

网友:
转速下降了,
跟油门线太低\螺距太大一个道理

楼主:
非常感谢二楼的指导

我是才学几个月,调机也是乱在调。我们这里只有我一个人飞450没人指导,望大家以后望多指导。我就是见点头了就降,下来看电池3.7v,不然就要过放了。四楼六楼说的都是,转速一上去就不点头了。就是转速底了就点。

楼主:
有个问题请指教

我的机机已经是炸了无数次了,每次都是换主横轴调双浆,飞机修好后都是很平稳的,曲线也没动过,都不点头,也就是这次以后就开始点了。是不是就象二楼说的是中联大桨夹变形了。

网友:
转速不足了

网友:
都没出现过的话,那估计中联和横轴都要检查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机机已经是炸了无数次了,每次都是换主横轴调双浆,飞机修好后都是很平稳的,曲线也没动过,都不点头,也就是这次以后就开始点了。是不是就象二楼说的是中联大桨夹变形了。

您如果比较在意这个的话建议在静止状态下量一下两片大桨翼尖在同一个位置到地面的距离。如果相差5mm以上的话很可能是中联变形了。其他的我就很难说了。只能告诉您我所知道的原理和我的一些猜测:高速旋转发生抖动,要么是受力,要么是质量的分布(形状)没有做到完全轴对称。

我以前飞SJM的飞机,中联没有橡胶圈,所以只要有一点变形就抖得厉害。其他大多数的飞机都有橡胶圈,可以在很大范围内减弱这个震动,但是无法消除病根。转速低下去就开始抖,应该是转速和螺距共同作用形成的。我们调节双桨的时候,手段是改变螺距。螺距的变化导致大桨升力/受力发生变化因而弯曲的程度也发生变化。假设由于中联/大桨夹变形导致一侧有低5mm的倾向,那么就需要那一侧提高一些螺距抵消这个倾向。这个事实上导致了两片大桨产生的升力不同,成为了震动的源泉之一。转速足够高的时候,震动能够被勉强压下去,转速下降,于是你需要提高螺距来保持悬停,实际上使得情况更为恶化……

所以旋翼头理想的状态,不光是质量完全轴对称,两边的形状和材质,包括桨(在受力下发生的形变)也必须一致,产生的升力也必须一致。两边球头扣、轴承等等的松紧程度和摩擦力也应该尽量一致。

个人意见,欢迎拍砖

楼主:
谢谢楼上的正解

看了你的分析我虽然不是很明白,但非常有道理。我现在机子就是不象原来那样推油杆到中就起来了,而要推到四分之三的时候才起来,所以只有提高螺距,所以机机就点头。你的分析我慢慢看,一定看懂他,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分析我虽然不是很明白,但非常有道理。我现在机子就是不象原来那样推油杆到中就起来了,而要推到四分之三的时候才起来,所以只有提高螺距,所以机机就点头。你的分析我慢慢看,一定看懂他,长知识了。

如果这样的话我建议您重点检查大桨夹里面的四颗轴承(应该是4 x 7 x 2.5的)。您可以用手上下掰一掰大桨,看看是不是很容易晃动。如果是的话估计轴承很可能挂了。这几颗轴承炸鸡多了很容易坏的。松动后就容易造成升力下降,容易出现双桨等等。

楼主:
每次修机大浆我都试了不松,有时还有点紧。4 x 7 x 2.5的轴承我都是炸坏了就换新的,其它的推力轴承从来就不换。那我换掉其它的轴承再试试了。原理还是不太明白但我大概知道是这部分的原因了,慢慢摸索。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
本身来说,就算真的直升机的话,他们的重心在设计上也不会完全落在主轴上的,按照不同的用途,可以落在不同位置,特别是一些米字头的重型运输用途的直升机,装了货后,稳定性很是依赖转速,无论是功率输出,还是燃油消耗,都是惊人的。
楼上的专家说的没错,我也补充一点:有一种玻纤的桨才20多块钱,我用过五六对了,感觉很不错,甚至可以说不用做平衡直接装上就能飞得没有双桨。是一种表面看起来比较暗的,没什么光泽的桨,牌子嘛,你叫我怎么开口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