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速器

楼主(2009-10-04):
有谁知道行星齿差速器吗

楼主:
好像是太脱拉上的我忘了它的工作原理,谁能告诉我,谢了

网友:
工作原理?!

以前买过一个大脚玩具,拆开过看过
不过描述不来

网友:
如图所示

行星差速器原理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f90ae494-b155-11de-9d9c-0014221b798a/
预览:

网友:
楼上兄弟,专家啊!

网友:
7楼发的行星减速器,非差速器

网友:
回复9层

行星的核心在于非固定轴带来的双自由度。如果外部齿圈固定(取消一个自由度)则为单输入单输出的“减速器”;如果不固定外壳,而向其传动,就形成了机械加法器,也就是差速器。图中的外壳并未固定而赋予了转速,故是差速器不是减速器。完毕

网友:
恩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A:
回10楼,再次仔细看了一下图,确实是差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10楼,再次仔细看了一下图,确实是差速器。

老兄!机械基础有待加强啊!你知道就象他这减速机可以配出几种传动比吗?可以正反转吗?
XX是可以通过改变输入和输出与固定太阳轮、行星架、齿圈可达到减速增速和反转5种不同输出。一个输入,两个自由就是差速器。

网友:
回楼上的,你少说了一种,确切的说是6种,2种同向增速,2种同向减速,1种反向增速,1种反向减速;不过我为车狂兄对于行星轮系的了解也不深,从理论描述上有很多不够正确的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对行星轮系传动理论是这样的,当行星轮系中齿圈和太阳轮两个传动构件中的任一个被固定时,轮系传动原理遵循行星轮系传动原理,传动比遵循行星轮系传动比计算公式;当行星轮系中的行星架被固定时,其传动原理遵循齿轮外啮合原理,既主动件和从动件转向相反,传动比为二者齿数之比,行星架被固定时传动状态和传动比,与行星轮系全自由度(也就是老兄你所说的二自由度状态)状态和传动比的情况是一致的。所以,我为车狂兄所说的差速只不过是外啮合原理在行星齿轮上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2种反向增减速状态,另外在实际的机械传动设计中是绝不允许以全自由度形式传递功率和转矩的状况出现的,行星轮系的这种传动状态也不应叫做差速器,而是应称为行星轮系的外啮合传动形态,
至于说行星差速器,老兄的ID叫我为车狂应该对汽车后桥的上的装置并不陌生吧,那才是真正的行星差速器。

网友:
http://www.verycd.com/topics/116043/
这本书我有,但不在我身边.这是电驴的电子版.下来看看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地址
那本书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