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180在模拟器上怎么分配通道啊?是E-sky6通的72控

楼主(2009-10-05):
SJM180在
模拟器
上怎么分配通道啊?
是E-sky6通的72控
模拟器程序是Reflex XTR 求教怎么分配通道

楼主:
弄了半天也没弄对
模拟器里一飞就错,太离谱了。

网友A:
您这个跟SJM一点关系都没有
建议发到模拟器板块去。我只玩G3.5所以只能给您出些参考意见。ESky的标准PPM和Futaba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您只要找Futaba怎样设置您的模拟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