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轻木飞机,想问问轻木板材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09-10-05):
想做轻木飞机,对自己的动手能力有一定信心,特别想尝试一下DIY轻木航模,想问问轻木板材哪里可以买到。我去装潢材料店问了只有普通的三合板,不知道可不可以做一架飞飞看?

网友A:
专门的航模店里,淘宝网上就可以买到了

楼主:
这个没有通用材料吗?类似装潢店里面可以买到的材料

网友B:
这个真没有,也可以用国产的桐木来做,不过重点,桐木可以找木材加工产的压刨机来做

网友C:
通用材料?
不是不能用,而是好买不好做
三合板很好买,但难加工,同样厚度的轻木板一把手术刀就搞定了
就算有工具,做出来的飞机性能也不好
桐木、轻木都是很轻的材料,三合板太重,只能局部加强。就算做出来了,也会因为重量而制约性能。
做飞机不仅要有材料,还要有设备,一站买齐不就完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