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450空机须要把旋翼头和尾桨机构的螺丝折开上胶吗?

楼主(2009-10-05):
如题,新手刚入450,须要把螺丝折开上螺丝胶吗?

网友A:
安全起见必须!

网友B:
你买来当静态就不需要

网友C:
那是必须的

网友D:
最好都检查一下,我的尾旋翼机米螺丝就松了~

楼主:
哦,学习了,谢谢大家

网友E:
静态没事..动态就......

网友F:
新买的小电直,不需要。震动比用油的小多了,如果你的飞机开始震动了,就上螺丝胶。

网友G:
第一次没有上胶就试机,当时就飞了几个螺丝。

网友H:
看你买的什么机,我的非耐买来就已经全上胶了,拆了几个看到有上胶就没再拆了,飞了近百个起落,摔了十几次都没发现有螺丝松动的现象。

网友I:
无论是什么牌子的都必须自己上胶
安全起见

网友J:
 我没上过,因为我没飞起过

网友K:
这个问题很重要!!!!!!
无论商家说有还是没有打过胶,都,必须,自己拆开重新打胶。这样的话,1是心里塌实,2是暴力程度自己可以有个把握,3是事实上确实保险!

网友L:
我是检查每个螺丝,有松动的加胶,不然不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