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亚托500用哪款电机更好些,原装的电机质量怎么 ...
请问大家亚托500用哪款电机更好些,原装的电机质量怎么样。

楼主(2009-10-05):
请问大家亚托500用哪款
电机
更好些。换电机还用换电调吗?

网友A:
原装的不飞暴力3D的话够用了,如果想更高性能,要国产的用朗宇的吧,不过要在搞活动的时候买,199元/个,性价比不错,发热很小,相对来说效率应该很高的,22.2V最大可用到90A,功率绰绰有余。电调的话一般不用换,电池放电一般也就60A以内比较安全。

网友B:
原装电机电调够用了。 只是电机不要连续飞就好。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LZ可以移步去这里看看这个电机的表现 视频上的电机 是摔过的

网友D:
哈哈,我也在为这事发愁!亚托的电机悬停航线可以!3D很勉强!不过即使是悬停,记得飞5分钟休息15分钟!否则……买配件去!
我从别人那里得来信息!可以使用翱翔的电机,温度低,性能稳定,就是扭力小点!还有一个就是新西达的3120,大扭力,动力爆,耗电量相对比较大!最近可能出3120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