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似我也中彪了!

楼主(2009-10-05):
2200  20C的兔子电,最近飞到3.8V时放了一个礼拜没管,有一块电就鼓了,放冰箱冷藏啊什么歪法都用了还试铝连干脆拆开研究研究,一看傻眼,2200mah 后面好像有字没擦干净~~~~  眼神不好,大家帮忙看看是不是15C

网友:
至少能肯定不是20

网友:
百分百15C.........

网友A:
以前就有帖子说过电芯上标的不算数的。C数这个概念比较虚,不好说。

网友:
15C的没错啦~!

网友B:
3.8V会鼓气吗?很是疑惑啊。

网友:
肯定不是20c的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V会鼓气吗?很是疑惑啊。

一开始是一点小鼓,以为能恢复,哪知道最后成这模样了。

网友:
要做的第一件事:先检查电池电压,看看是否在正常范围. 如果电压跌到3v以下说明电池已报废,不排除电池内部自发短路引起.这也是锂聚容易腰折的一个原因

楼主:
电池有二次飞到3.5几,但是都没问题,小鼓凉了就恢复了,可就是上次3.8放了一星期就拜拜了,而且放电能力迅速下降。今天发现虚标啊,一直以为30A出头放电没问题,看来错了只能20几A放。

网友:
恭喜楼主中大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前就有帖子说过电芯上标的不算数的。C数这个概念比较虚,不好说。

电芯上标的不算数那还标来干吗?电芯上标的不算数的话,卖电池的用嘴喷出来的粪算数?
我情绪比较激动,不是针对你,是针对害人的贴子。

网友:
LZ的确中镖,而且远不止LZ一人中镖

网友:
我看是150C

网友:
 以后不要买他们的电池

网友:
我的是25C的,样子和LZ标称却是一样,刚买来飞的还不错,没有任何人为损坏,却有一片头上漏液,0.2V,肯定死了,害得一块电池就不能使用了,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网友:
大家都不要买那个电池咯,让他黑心

好在我用A123拆机的,才10块一节买的

网友:
大白兔的电池作假?我的可全是大白兔的啊。。。。

网友:
我的3E出口版电池都是虚标的,写着25A,其实是20A,我拆开了一组看了一下!~

网友:
我也有一组大白兔20c... 那就当15c的用吧, 反正是练练悬停...

网友:
你们那些还好呢,我从一个本地模友那边买的号称25C 2200的放电能力还不如我原来1300 20C的

网友:
我在三个月前到现在一直用大白兔2200 20C的,15C的也用过,不过,飞行感觉上来讲,不像15C的,已跟无门无派沟通过了,如果情况属实,欢迎来退来换。我个人对兔子电池比较放心。呵呵。有什么疑问,可与无门无派联系。

网友:
大白兔奶糖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芯上标的不算数那还标来干吗?电芯上标的不算数的话,卖电池的用嘴喷出来的粪算数?
我情绪比较激动,不是针对你,是针对害人的贴子。

以前的那个帖子里面还是有不少内行的发言的。大致的内容凭我的记忆如下:

- C数的测定是破坏性的。标准一般是按照不同的电流放电,直到报废,循环数达标的C数为电池的C数。所以这个C数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概率。抽样检查一批,然后集体标上同样的C数。
- 电芯上标的C数不一定是可靠的。因为有可能一批电芯是为某个厂商,某个标准OEM的,所以标了一个高的或者低的C数。后来剩下来的货重新测定一下,发现C数实际上高了或者低了,所以封装后按照新的测定值贴上标签。

白兔的电池我买过两块20C的,用了40多个循环,感觉还不错。我用X6充电,CV的时间基本上只有不到10分钟。目前也就飞飞航线,温度也不高,容量和放电电流都还不错。就是尺寸稍微大了一点,比我买的B牌电池长了有大概一公分。

楼主:
吹牛的太多了,反正感觉性能一般,还是基于虚标的15c来看。
    翼展1.1M 3A飞机,双天2834 1250KV  10寸桨,最大油门电流是26.x安培,每次飞行定时5分钟,20C电绝对能丛容应对,买时也是考虑了电池功率储备。
    现在约飞到4分半左右,动力有明显下降,飞下来电压在3.74-3.76左右,电池温度就比较高了,稍有点鼓,且飞行中不会始终全油门,平均在70%-80%油门。
    平时飞得很少,基本是一星期一次,恶劣天气还要泡汤,最近找到一个离家较近的飞场,陆续飞了一个星期,几块电池使用均30几个循环,朋友最近飞到50循环感觉放电不行了,飞的是2212的蓝精灵。
    最恨的是虚标,跑过几次2440配置的小船,电流小超30A,还好跑船时间控制的好,不然电池早完蛋了。
    原来还想将3A装个2814的电机......................哼哼!

网友:
恭喜中奖 还是A123比较稳妥啊

网友D:
老话重谈了,之前我回复过类似的帖子,我不否认曾经有一批电池出过问题,但是数量不多,以前购买电池也不必惊慌,楼主这组电池看尺寸就是很久以前的电池了,现在的电芯质量是截然不同了,类似于楼主的这种情况,请旺旺联系我直接更换就可以,我保证以后的电池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大白兔一直在越做越好,不足之处仍需广大模友督促,有意见欢迎拍砖

网友:
看来电池得买好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话重谈了,之前我回复过类似的帖子,我不否认曾经有一批电池出过问题,但是数量不多,以前购买电池也不必惊慌,楼主这组电池看尺寸就是很久以前的电池了,现在的电芯质量是截然不同了,类似于楼主的这种情况,请旺 ...

在北京见过大白兔,那时他还在念书呢,看着像是实在人
原厂商有这态度就好,LZ赶紧嘛骝的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