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5 G4.5 模拟器 怎么启动飞机呀...

楼主(2009-10-05):
G3.5 G4.5
模拟器
怎么启动飞机呀...
不小心 点中了 熄火开关..
按了 K 熄火
结果现在随便选择那架直升机 都不能启动了...
怎么恢复咯
郁闷了
固定翼能飞
直升机 螺旋桨停下来了..
打舵有反应 就是不能启动
点解下..

网友A:
ctrl+g 看下

网友B:
控制器映射里面 7通道SMOKE 打上反向对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