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飘机组装过程。。。有视频。。。

楼主(2009-10-05):
第一次入魔固定翼就是这架飘飘机 一直没有上组装过程 现在补上 呵呵  龙升的EPP 好飞又耐炸 直到现在我没事还会带着它去休闲一下。。。

电子设备:esky接收 12A电调 1806KV3300电机 5030桨 两个5g舵机

制作过程。。。。

完成以后。。。。

楼主:
人都哪去了  我自己做个沙发

网友A:
楼主一套和我的一摸一样,除了舵机
用502粘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套和我的一摸一样,除了舵机
用502粘的 ?
是啊。。。502粘的

网友B:
好贴啊,电调和电机是什么型号????

网友C:
XXD 2212 1200KV电机飞这架飞机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贴啊,电调和电机是什么型号????
傲翔1806N电机 傲翔12A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XXD 2212 1200KV电机飞这架飞机如何?
大了。。。

网友:
什么大了

网友:
感谢LZ发帖子肯定我的飘飘机 ,尤其得到新手的肯定,辛苦了 ,祝你继续爽飞。楼上的朋友你的配置不适合此飘飘,太重了,达不到飘的效果,再说马达的KV值也太低了,后推机上大桨不适合的

网友:
我的飘飘机

感谢LZ发帖子

网友:
AX 1806N小电机确实做工很精致,性能也很不错。但是它的额定电流仅仅有7A(3300rpm/V的略高是8A),所以,在2S电池下尽量选择2600rpm/V的电机来配5寸桨,3300的有过载的危险,3S电池只能用2080rpm/V的电机。或者楼主在不换电机的情况下可以试试把桨缩小到4寸,推力也应该足够。

楼主:
飞一圈下来电机确实挺烫的 多谢ls的建议

网友:
在那买的,不错我也想买一套。给个淘宝链接。

网友(2009-11-06):
502粘的?不是什么泡沫胶水吗?我也正愁没地方买胶水,谁能告诉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