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把DSX7升级成9通道或更多通道?

楼主(2009-10-05):
最近考虑上平衡仪+头部传感器,发现7通道确实不够用了。

有没有办法,把DSX7升级成9通道以上?原厂或副厂方案都行。同时也要考虑我们的控上开关,如何与通道匹配。

大家出出主意吧!

网友:
支持,如果不行就得换控罗,

网友A:
加比例通道很难,不过可以把比例通道扩充成多个开关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比例通道很难,不过可以把比例通道扩充成多个开关通道

您说的比例通道,是指D/R大小舵开关吧?
可是,这些开关在原装控上无法改变所控制的功能啊,也就是说,外部设备无法用ELE、AIL、RUD的三个D/R来控制。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楼主还是换控吧。不是那么简单的。

网友:
我也关心这问题。

网友:
楼主出给我吧~哈,我够用。83488113Q

楼主:
楼上,通道不够用的机子,我都不好意思出给你啊。

网友B:
7通道还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7通道还不够?

如果打算上FPV的话,确实不够。实际上,七通道控只有一个剩余可用通道:AUX2。
而平衡仪感度切换开关要占用Aux2(第七),头部传感器(二轴)也要占用额外两个舵机通道。
这样,至少要9通道控才能完善这些功能。即使头部传感只用一轴的简单功能,控也要达到8通道才行。
当然,如果不安装头传机构,全程只盯着一个视角看,那么正好七个通道全部占满,也能飞。但FPV效果没有头传,参与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网友:
出给我吧 我6通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