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的DSX7控,在发射机处连接2.4G 9DB全向天线,可以增加发射距离吗?

楼主(2009-10-05):
看到网上有种2.4G全向天线,9db,38cm,好像原本是接收用的。

我想,如果在DSX7控的发射端上用这个天线,能否增大发射距离呢?如果这样,是否能让DSX7实现较远距离的控制呢?

本人是无线电外行,还望懂技术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每增加6dB距离增加一倍,当然天线驻波要小(即有效发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增加6dB距离增加一倍,当然天线驻波要小(即有效发射)。

1、2.4G天线对发射端也有效,是这样么?

2、对DSX7这样的控来说,100mw的功率,驻波小于多少才算小呢?

3、如果不破坏原装控的焊点,简单地把9DB增益天线用金属线头拧在天线根部,再覆盖上焊锡,行不行?也就是说,原装的短天线与后装的长天线同时连接在遥控器上,行不行?

网友A:
1、2.不是效率,是阻抗匹配,一般驻波在1.05-1.5以内,最好小于1.2
3.绝对不行,两个天线并在一起更下匹配了,发射效果更差,距离更近
要换天线必须要能直接装上去的,2.4G的频率不象72MHz,它要引入场的概念,所以一般焊接不行,要用专用射频接头,这种成品天线应该都有的;另你原装天线的增益是多少我不知道,如果原装天线增益为3dB,换成9dB的天线理论发射距离可增加一倍。

网友:
9dB的不可能是全向天线

网友:
记得有个帖子是给控加功放的,感觉比天线靠谱

网友:
我做过一根400MHz的同轴棒子全向天线,增益可以到10dB以上,共17节全长4米多,2.4G做高增益应该更小巧的。

网友:
2.4G的功放不好做的,而且功率要提高4倍距离才增加一倍,我感觉还是换高增益天线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不是效率,是阻抗匹配,一般驻波在1.05-1.5以内,最好小于1.2
3.绝对不行,两个天线并在一起更下匹配了,发射效果更差,距离更近
要换天线必须要能直接装上去的,2.4G的频率不象72MHz,它要引入场的概念,所以一般焊接 ...

谢谢你的指点,很有帮助! 能否帮我看看这个天线的指标,就是我说的这个:

长度38CM的2.4G 9DB增益全向天线,适合无线路由等2.4G无线传输设备,延长线的接头为标准SMA内纹母头,中间带孔;与吸盘连接的天线部分为TNC母头。
频率范围:2400MHz~2483MHz
带 宽:83MHz
增 益:9dBi
驻波比:<2.0
长度:38CM
输入阻抗:50Ω
极化方式:垂直
最大功率:10W
接头型号:天线REVERSE SMA 母座

DSX7发射机大概能控制300米吧,期望这天线只要能增大DSX7的发射距离1倍就行,想配合我的柏通1.5W来飞1公里内的FPV。

网友:
2.4G功放不要随便加大,它以是微波频率了,对人的身体是有害的。知所以把功率控制很小的范围内。

网友B:
小声问几句:

1.无源的天线为什麽能把讯号变大(增益)?

2.有条件吗?(有得必有失,得了加强讯号,失了什麽?)

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声问几句:

1.无源的天线为什麽能把讯号变大(增益)?

2.有条件吗?(有得必有失,得了加强讯号,失了什麽?)

3.....

嘿嘿,LS是想问还是想反问啊?

1.当然是把能量向某些方向聚焦啦
2.当然有条件啦,就是其他方向变弱。
3.控用高增益天线我觉得是得不偿失啦。视频丢了没关系,控的信号丢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LS是想问还是想反问啊?

1.当然是把能量向某些方向聚焦啦
2.当然有条件啦,就是其他方向变弱。
3.控用高增益天线我觉得是得不偿失啦。视频丢了没关系,控的信号丢了,嘿嘿……

不是那种平板的,就像普通的2.4G天线那样棍子,只不过长一点了。说明书称是“全向天线”,请问有可能吗?
还有,用了高增益的天线后,控的信号为什么会丢?是指不太稳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那种平板的,就像普通的2.4G天线那样棍子,只不过长一点了。说明书称是“全向天线”,请问有可能吗?
还有,用了高增益的天线后,控的信号为什么会丢?是指不太稳定吗?

和是不是平板没有必然关系。

网友:
那么9dB的路由器全向天线,到底能不能用在控上呢

网友:
不要说9dBi,就算5dBi都不可能是全向天线

网友:
odBi的才是全向吧?

 原装的也有方向性的!

网友:
是啊,可是,

网友:
只有赫兹天线是全向,即点天线。
我只是说高增益天线可以增加发射距离,但这必须要实践才能知道对遥控的可靠性有什么影响,就像A24说的,原装天线也不是全向,但它可以保证可靠性。

网友D:
高增益的天线方向性应该更强,
因为发射的能量是一样的,
在天线主波瓣的方向上距离应该是更远了,
但是在副波瓣的方向上距离反而会更近。

网友:
。。。。。。。。。DSX7的射程还不够远么?再远飞出去肉眼都难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增益的天线方向性应该更强,
因为发射的能量是一样的,
在天线主波瓣的方向上距离应该是更远了,
但是在副波瓣的方向上距离反而会更近。

你好,能否介绍一下,主波瓣和副波瓣的方向、形状?与频率、增益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