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大小问题!! 电机空转!!!!

楼主(2009-10-05):
gl450螺距是 +9 0 -2
起飞的时候油门在中间时转速就很高,到+3左右才起飞这时的转速非常快(光听声音就吓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还有两次起飞的时候点机空转大桨不转,收油门再加油时又好了!!!不知道是不是单向轴承的问题?

网友A:
0 是中点螺距螺距的话 改成5试试
检查下大齿和马达齿的间隙
也有可能是单项轴承打滑或者坏了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楼主:
再就没有人知道马???????

网友C:
中点螺距是0时大桨转速当然开快,只有idel模式下中点才设为0。
二楼已把XX说出来了,楼主不信谁也没办法帮你.........

网友D:
沙发都说全了
你还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