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了架lama v4,不知道应该怎么调试

楼主(2009-10-05):
以前一直在飞
模拟器
里的电直,听说飞真机和模拟器有很大区别,所以买了台共轴入手,但是对于新机不会初调,请问各位初调从哪入手,应该有哪些注意的地方?

楼主:
对了,坛子上的调试贴都看了,但是没有针对lama v4的,希望能有lama v4的飞友解答一下

网友A:
正品的ESKY LAMA V4是不需要调的。

楼主:
请问怎么鉴别真伪,真的有假会有esky吗?

网友B:
V4也需要调试

网友C:
lamav4当然需要调试,只是简单点而已,对新手也是不容易啊。

网友D:
恩 不调的话 可能起飞后前后或左右漂 我的最麻烦 买来陀螺锁得很死 尾巴抖得厉害

楼主:
v4重心应该在哪啊?我看有高手裸机也玩得很happy

网友E:
楼上的,,你的机子怎么了,哪里出了问题呢,能否说说呢,,或许那样可以帮助你哦

网友F:
好像不需要调的吧 直接玩呀

网友G:
买之前让卖家调试完毕再发货就OK了

网友H:
调整下无双桨就可以飞了,我第一次玩都觉得好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