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 70级 4冲程的问题!

楼主(2009-10-06):
昨天都好好的  在最后一个起飞的尾段 就感觉飞机没力量咯 速度明显下降,有失速的感觉  赶紧迫降在草丛中,当时还以为是气门有问题  ,想想回家在调整一下就可以了,不过回家拆开看气门的间隙是正常的啊 那就拆看缸盖在看看,拆开一看  吓我一跳  排气有明显的漏气(堵住冲压嘴吹起有漏气现象)而且气门和进气气门完全不一样了,排气气门下陷了有1MM吧,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谢谢了

网友:
楼主你用的是什么油啊 怎么引擎特别的那个。。。   发动机有没有过热过

网友:
气门下陷可能原来就是这样,这个不用担心。估计是有积碳卡在气门座圈上了,需要把排气门拆下来看看气门座圈有没有烧蚀的情况,有的话要重新磨一下,如果气门和座圈都是亮亮的话说明是积碳卡住了,清洁后重新装配就应该能解决问题。另外航模发动机转速高,工作环境恶劣,4冲机子应该用纯合成机油才行,用一般机油积碳太厉害了。

网友:
积碳严重,燃料里含蓖麻油成分过多。

网友:
积碳的原因吧,刮掉试试

网友:
昆哥这台功勋70先修修吧,不行就换你心仪的17CC汽油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