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电两用的固定翼如何选配电机?

楼主(2009-10-06):
现在电动的能力太强了,无刷,强磁,外转子,特别还有锂电池的普及,远超十几年前我对电动的想象力。现在看到不少油电两用的套材,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将同级别的油和电的动力感性的做一个对比。有没有谁能简单的列一个表,说明一下对于固定翼而言,不同级别的甲醇发动机相当于哪种配置的“无刷电机+锂电”呢?不用精确对比,接近就可。谢谢!

网友:
35xx系列电机 40A电调 3Slipo或者4SA123 12*6 1.5kg拉力 用 14*7 50-60A电调 同样电池 2kg以上拉力

请参考

网友:
怎麽个两用法?爱装什麽就装什麽吗?有图麽?

楼主:
“怎麽个两用法?”

我的意思是,看到一些航模套材,商家说是装油动也可以,装电动也可以,油动电动他们都有一个推荐型号。当然,发动机安装位置需要修改一下。

我记得以前用银燕2.5cc电热式发动机做遥控练习机,直径220mm螺距100mm的木头桨,地面拉力可到1000g以上。

网友:
1kg量级的话,随便一个2215都差不多了,带10*5或者10*4.7,3Slipo kv900-1000

网友:
除了地面静推力,是否还要考虑到输出总功率的问题? 油机特别是两冲发动机,输出功率储备好像都比较大啊。

网友:
 油动的飞快了以后拉力降低不那么多,因为转速跟着上去了,电动的就那么点力气,飞快了以后拉力就下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电动的能力太强了,无刷,强磁,外转子,特别还有锂电池的普及,远超十几年前我对电动的想象力。现在看到不少油电两用的套材,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将同级别的油和电的动力感性的做一个对比。有没有谁能简单的列一个 ...

油电两用,其实是油电都不爽,电动就装专么的电动飞机,油动就装专么的油动飞机,当然,也可以参考前人经验油改电
看看我的油改电飞机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zmCMt3XXS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