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和电池,附图求解

楼主(2009-10-06):
要命的很,电池全部大肚,上个图,大家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本人飞YT450V2,原厂电机电调,悬停7分钟,航线5分钟左右,暂时不会飞3D,
每次飞下来,电压在3.8左右,
由于工作关系,很少飞,一般两三天才飞一次,习惯是飞完后回来充电,有机会就带上电池再出去爽飞,
图片是国庆前拍的
另外还有一个25C花牌没有涨,两个飞越的只有一点点大肚,但是飞行时间只有不到4分钟,
充电设置是  2000MAH  1.8A来充,  两组同时充,
为什么充电器上显示才充进800多MAH,后就停了,单间电压是4.2,是不是我的电池 容量不够2200,如果够,那几不是电池每次才用了不到一半,还有一大半没有用到,
谢谢如位指点

充电器和电源

充电器和电源

充电设置

充电设置

充电结束

充电结束

其中的三个电池

其中的三个电池

网友:
兄弟,你那是快充,不是平衡充
经常这么充不坏才怪哦

网友:
这几个电池已经坏了。
一定要选平衡充选项!!!

网友:
平衡冲,平衡冲,一定要选择正确的模式

网友:
充电模式不对
调到“BAL”(balance,平衡)模式,接上平衡头,才是平衡充
传说中的高压保存?
充满后一直放着应该属于此列吧?我是没敢这样做过,据说对电池不好。我是飞之前充,完了立即放掉,一直很安全。

楼主:
是有在平衡充

各位可能没看清图,我买的是副厂的转接头,他是把电源和平衡头接在一起的,一次可以充两组3S或三组2S,
充电器是可以选BAL,但只是在当前模式下平衡,不能充电,
附图

网友:
充满电放着,电池会钝化

网友:
钝化什么意思,容量还会减少?

网友:
电池存放.到底是放完还是冲满?

网友:
锂电一定要放电至3.8-3.9V左右存放,满电存放最好不要连续超过3天。我有一组锂电就是满电存放两三个月后报费了.......

网友:
给楼主以及飞行次数不多的模友一个建议:
每次飞完回家后,对每个电池STO(储存模式)使电池电压在3.8~3.85V之间,这样有2个好处:
1、电池在保存电压,可以长时间保存。
2、由于电池电压在3.8~3.85V之间,电池约有50~70%的容量。这样可以加快充电速度(比如:平时完全放空的电池充电要1小时,在保存电压状态的电池只要半小时甚至更少的时间充满),周五晚上可以减少照顾电池的时间,多陪家人。

楼主:
 学习楼上两位的经验,马上去做,
按楼上的意思,我放到3.8左右,那电池约有原50~70%的容量,那每次能充进800-900mah是正常了,
另外确实是有楼上朋友提到的,电池充好后,有时存放还不止3天,因为工作关系,不一定哪天有机会去飞,所以都是飞回来后就充好,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如果我现在都把电池都以储存模式存放,(充电器可以把单节都充/放到3.85)那哪天要飞时,只能马上充,充好后就去飞,会不会对电池有很大影响,(比如带到外场,现场充好,马上去飞,)这么短时间内充电放电,会不会对电池造成很大的伤害(容量,放电性能),如果会,那电池要在充当好后多久再使用,

网友:
你要换个充电器,这又不是平衡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飞完回家后,对每个电池STO(储存模式)使电池电压在3.8~3.85V之间,这样有2个好处……

也有一个坏处:
电池寿命至少减少一半。

网友:
我放冰箱冻着。。。。。嘿嘿

网友:
麻烦啊 不飞3D还是转A123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