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怎样解除斜盘混控?----安装KDS平衡仪要求的

楼主(2009-10-06):
我的控是DSX7,现在研究怎样安装KDS平衡仪,据说要先解除遥控器上的斜盘混控,令每个舵机都能单独动,不连动其他舵机。

发现DSX7有个Swash Mix选项,里面默认的是: Aileron---60%  Pitch---60%  Elevator---60%,

请问是调这些解除混控吗?数字要调到多少才能解除?我调到0,结果舵机们干脆不动了。

高手们指点一下,多谢啦!

楼主:
顶上去,请用会玩儿的兄弟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控是DSX7,现在研究怎样安装KDS平衡仪,据说要先解除遥控器上的斜盘混控,令每个舵机都能单独动,不连动其他舵机。

发现DSX7有个Swash Mix选项,里面默认的是: Aileron---60%  Pitch---60%  Elevator---60%, ...

没玩过DX,不过根据用Futaba的经验貌似应该是选择模型/斜盘类型的菜单,非常基本的设定。

楼主:
自己搞定了,系统菜单里,选Swash Type,选择1 servo。

网友A:
晕~切换到固定翼模式就行了啊,0%那是行程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切换到固定翼模式就行了啊,0%那是行程调整

切换到固定翼后,还能正确控制直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