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石膏模具

楼主(2009-10-06):
想用铝铸个零件,用石膏做模,做了几个但都没法分模失败了!!

求有铸造经验的高手帮忙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A:
貌似要先用石蜡之做出你要的零件,在用石膏包住,石膏固化后用电转开口(正反面都开),加热石膏使蜡液流出。。。终这样模就出来了。大概是这样的。好像叫什么换蜡法。
具体怎么铸你找个做金银首饰的看看,他们那里应该有这样类型的模具

网友:
失蜡法
方法同上
具体操作搜索小菜鸟的帖子

网友:
对就是这样

网友:
找牙医看看他们是怎么做假牙你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要先用石蜡之做出你要的零件,在用石膏包住,石膏固化后用电转开口(正反面都开),加热石膏使蜡液流出。。。终这样模就出来了。大概是这样的。好像叫什么换蜡法。
具体怎么铸你找个做金银首饰的看看,他们那里 ...

基本和这个差不多不过这个不对的(石膏固化后用电转开口(正反面都开))应该开口都在一边,一个用来浇铸一个排气要按零件形状选择好浇冒口,其实不需要电钻的做蜡模的时候多出2个凸出住就行了

网友:
做青铜工艺品的都是用失蜡法做,
作出来的东西表面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