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p46

楼主(2009-10-06):
为什么油1/4的时候吸不上来

网友A:
可能是有地方漏气或油箱内的油管太短了。请问你的飞机有没有炸过?

网友B:
有可能硅胶管太硬,重锤吸不到底下的油,这个好判断,拿个注射器抽,不能抽出油的话说明就是这个问题,换个软点的重锤管.如果能抽出油,说明发动机的吸油能力有问题,检查整个油路的气密性,有条件换个OS的化油器

网友C(2009-12-18):
重锤可能性大

网友D:
重锤,油管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