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喜欢mikado vbar的朋友们(vb4.0经验交流)

楼主(2009-10-07):
玩无副翼系统以经有一年零五个月了,从csm三陀螺加ccpm混控器玩到mikado vbar v4.0,感觉无副翼系统以经非常成熟了。特别是今年四月mikado新推出的v4.0改掉了过去v3.6.16版的调试复杂和系统中一些固有的毛病后,使这套系统变得更加完美。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使更多的模友了解无副翼系统,把这套系统介绍给大家,与大家一起分享和交流调试经验,在文章有描述和理解错误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进如正题,
双击电脑上vb4.0图标会出现如图一界面
图一

界面中Main rotor是主旋翼头的主要飞行参数,Tail rotor是尾旋翼的主要飞行参数Live Display是升降,副翼,方向及aux通道的状态显式,Autotrim为自动微调(这个功能是v4.0的新增功能,感觉没有多大用),Others为内存管理和蓝牙接口管理,Info为版本信息,序列号及生产日期。
在开始进行调整之前需要把遥控器vbar之间的关系理清楚,以便在调整的过程中不会搞得越来越糊涂。在mikado vbar v4系统中,遥控器实际只给vb提供升降,副翼,方向,螺距及aux(vb中内存块切换)的通道信号,这些通道对应遥杆和开关,信号为传统十字盘信号而非经过ccpm混控后的信号,所以在调整之前一定要先把遥控器的十字盘类型设定为传统十字盘。因些,遥控器所调整的只是对应的通道,而不对单个舵机进行调整,ccpm混控,舵机中立点等等调整全部由vbar接管,也就是说vbar取代了大部份遥控器上的功能,其实一个很简单的摇控器加一套vbar就能实现高档遥控器上大部份直升机的功能。国外很多用dx7+Mikado vbar就能实现象14mz这类高档控的功能。(这可能是为什么vb卖得黑贵的原因之一)
Vbar的调整分为两大部份,一是飞机的机械部份的调整,比如舵机中立点。舵机方向,最大最小螺距,陀螺仪修正方向等等,二是飞行参数的调整,比如,陀螺仪感度,飞行手感等等。先从机械部份的调整开始说,点击图一中的setup按扭会出现如图二所示的画面,
图二

在进入这个画面的同时,vb将关闭三轴陀螺信号,也就是关掉陀螺仪,使螺陀仪不起作用,就是平时说的非锁尾状态(这样说通俗一点)。下面分步说明调整过程。
图二中的1 Load preset,点击后面的按扭后会弹出一个窗口,里面有很多飞机的预设参数,可共调用,这些参数都是mikado请高手调试试飞后所得到的经验参数,如果你的飞机跟里面的飞机相同可以调用里面的对应的飞机参数。这样会省很多事,但机械部份的调整还是得一步一步来,因为飞机配的电子件有可能不一样。
图二中的2 TX calibration,里面分别列出了ail,ele,rud,pith四个通道的情况,比如副翼的左,右及中立点,在这里需要把遥控器通道和vb的这四个通道进行校准,先进行中立点的校准,以aileron为列,如果遥控器副翼遥杆在中立点的位置而图中aileron下面的0%7%(f14mz就是这样)或别的数值时就说明vb和遥控器通道的中立点不一致,这时需要调整遥控器上aileron这个通道的中立点,但他变为0%。调好后,打满右副翼,观查图中的aileron下面的白条,是不是向上走的,同时看中间那个百分比是不是为100%,如果不是,则调整遥控器上aileron通道的最大右行程,直到为100%,打左副翼也这样调,另三个通道和aileron同理就不在多说。
图二中的3 Rudder adjustments 方向舵调整,首先选择舵机型号,然后调舵机的方向和左右行程,点击圆脸傍边的起博士帽,进如图二-1

Pirouette optimization
旋转优化(自旋的时候使飞机变得平稳)图中红色圆点代表直升机机头,把直升机拿在手上,向左旋转时,红色圆点会跟着向左旋转,这样是正确的,如果红点向右旋转,则不正确,可以通过点选Direction reverse前面的勾来进行调整,使机头旋转方向和红点旋转方向一致。Flags中的第一项是调整陀螺仪的修正方向,第二项是调整遥杆信号的方向。在调整飞机时,调整尾连杆的长度使舵机在中立点位置位置时,尾桨有2-3度的角度。(这个角度到底应该调多大,在后面尾旋翼参数调整时会讲到)

图二中的 4 Swashplate servos 十字盘舵机调整。首先调整图中CH1,CH2,CH3的方向,使动作正确。如果打左副翼时十字盘动作方向相反,就去把遥控器中的副翼通道反向就可以了。如果推螺距时,十字盘向下距,同理,可以去将遥控器上的螺距通道反向就行了。点击4项目中圆脸边上的博士帽,进入高级设定如图二-2

1).Servo parameters 舵机参数。
A.angle
三个舵机所在位置。

B.Distance 三个舵机的行程。
C.Collect 三个舵机的螺距行程。
D.Center 三个舵机的中立点。
2).Linkage types 十字盘类型,mikado提供了H-1,H-4,H-3,HR-3四种十字盘类型。
a.Collective Reverse 螺距方向,这里我习惯调整遥控器的pitch通道的方向来调整。
b.Geometry correct… 几何校正,对舵机的圆周运动作校正。
3).Travels and reactions
a. cyclic gain 循环增益。也就是打升降副翼时十字盘倾斜的角度,也就是循环螺距。
b.Cyclic ring
甜甜圈。跟14mz里的功能一样,只是没那个图而以。

c.Pitch pump
瞬间螺距加大。等同于14mz里的相同功能。

4).Sensor settings 调整陀螺仪对十字盘修正方向,把飞机提起来,升降方向,使飞机低头,这时十字盘应该向后倾斜,使飞机抬头十字盘应该向前倾斜,副翼方向,飞机向右倾斜十字盘向左倾斜,飞机向左倾斜十字盘向右倾斜。如果不是这样的,那说明修正方向不正确可以通过勾选all.reverseelev.reverse来进行调整,这地方一定要调正确,否则只要起飞,一定炸机!!!
图二中的5 Level swash这个功能通过自动调整舵机中立点来对十字盘进行调整。前题是三根连杆的长度一定要一样长。(我还是习惯于手工调整单个舵机的中立点和连杆长度来调整十字盘。所以对这功能没深入研究,这里就不多说了)

楼主:
点击Back回到图一进行飞行参数的调整,
Main rotor主旋翼调整
图三

Collective最大最小螺距
Agility飞机的灵活性,第一次试飞时建议先调整到35来飞,然后在慢慢加直到合适。
Gyro gain 升降副翼轴的陀螺仪感度。如果感度过高,飞机会振动,类似追尾现象,过低,飞直线航线时会抬头,锁不住。
Stick response 遥控器遥杆反映,有四种方试 soft(较软) normal(正常)aggressive(较硬)hard 3d()这个功能相当于遥控器里的d/r,如果你的控是很简单的控,这功能就很有用了。如果你想用遥控器上的d/r功能,把他设定成normal就行了。
点击圆脸边上的博士帽,进入高级设定,如下图

Integral:这个参数一直没理解是什么意思,有知道的请指教。直译是积分的意思。
Integral limit:积分上限
AOF frames:振动过滤
AOF value:振动过滤,和AOF frames配合使用。这个两个参数一般都使用缺省值,调整方法是这样的,飞机在悬停状态下,突然推升降舵,然后突然停止,观查飞机会不会前后晃动,如果会,先调整AOF frames直到晃动的幅度最小。然后在加大AOF value直到不会前后晃动。副翼的调法一样。
Elevator precompensation:升降舵补偿。在快速爬升时,将对升降舵进行补偿。
Control loop:滚转控制。选择Optimize勾选后,飞机会跟据你的飞行习惯对升降和副翼的灵活度进行自动优化。飞行一段时间后。把勾去掉。就适合你的手感了。
Expo Setting:跟控里面的exp相同。有四种linear(线性,相当于对exp不作调整,如果你不想调整exp,或想通过遥控器来调整exp请选择这个参数)light(轻微)medium(中等)deep(严重)

Tail rotor 尾旋翼调整
如下图

Yaw rate:偏移率。这个参数用来调整尾巴动作的快慢,值越大,自旋速度越快。
Gyro gain:陀螺仪总感度。这个就不用多讲了。
点击圆脸边上的博士帽,进入高级设定
如下图

Sens.Deadb:陀螺仪死区。这个参数设定了陀螺仪在中立点周围一定的范围内是不会动作的,主要用来防止振动带来的陀螺仪误动作,如果你的飞机振动比较大,可以调大这个参数。
RC deadband:遥控器遥杆死区。给方方向舵遥杆中立点两边设定不动作区域,使在打油门时不会干扰到方向舵,这个参数如果设定过大,打方向舵时开始的那一段,尾巴不会动作,过了这个区域后才会动作。
Acceleration:加速度感度。
P gain:非锁尾感度。
I gain:锁尾感度。AccelerationP gainI gain这三个感度就是所谓的集成电路传感器的PID增益,一般情况不要去动他,调gyro gain就行了。
I Decay:延迟。跟gy401中的延迟相同。
Stop gain A:停止感度。
Stop gain B:停止感度。AB分别表示左,右的停止感度,左是A还是B我记不清了,实际试飞的时候去试。这两个参数调整在打方向舵突然停的时候尾巴停止的程度,调大时停得比较硬,调小时比较软。过大可停的时候尾巴会来回摆两下,过小时又会停不住,尾巴会继续跑一段才会停。
Expo setting:方向舵的exp同升降副翼的exp
Collective:螺距-方向补偿,推螺距时对方向舵进行补偿。
Cyclic:升降方向,副翼方向补偿.
Zero pitch:补偿的螺距起始点。指升力为零的时候,大桨的螺距度数。桨的类型不同这个参数会不同,一般都是0
Presets:选择陀螺仪类型。有四种。

图一中的 Live Display
各个通道的状态显示。

图一中的 Autotrim
自动微调,勾选activate后,自动微调就激活了。这个功能我没有用,原因是,我比较愿意立足于对机械的调整来把飞机调得很平稳。所以对这功能也没有进行深入的了解。知道的朋友请补充。

图一中的 Others 里面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内存管理,二是蓝牙设定。Mikado vbar有四组内存可用,分别可以存四套不同参数,这四组内存分别为bank0,1,2,3他们之间可以相互复制,可以通过aux通道进行切换,同时也可以通过aux 仅对陀螺仪感度进行切换。在网上看到,有人用这个功能后在飞行时切换失败,导致失控炸机后,我就不敢在用这功能了。
软件的功能就基本说完了。有不足的地方,或没说到的地方,或说错的地方请朋友们批评指正,进行补充。

楼主:
在说说调整过程中的几点感受。
1.
如果软件中有跟你的飞机相同的飞机,那很省事,他给飞机的调整提供了一个基础数据,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调整会很容易,直接调用里面的参数,所调整的东西除舵机的调整外就是手感的调整,灵活度的调整。如果没有,那找性能大小比较类似的飞机参数。
2.
图一中博士帽里的高级参数不到万不得以的情况下,不要去动。调外面的基本能满足需要,除非你的飞机飞起来不安定,要作一些微调。
3.
尾巴的调整。Mikado vbar 最难调好的就是尾巴,有以些经验跟朋友们分享,前面说到过,尾舵机在中立点时尾桨螺距应调整在2-3度左右,但到底多少,没有作说明,原因是大家用的尾桨,转速,以及飞机的顺畅程度等等千差万别。所以没法说明白这个角度该是多少度。这个给尾巴的调整带来了麻烦。其实就算是一般的陀螺仪有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所以在调尾巴时第一步就要调准这个角度,怎么调呢?我调的方法是这样,大家在调尾巴时都有这个习惯,就是急推油门后又急收油门,看尾巴会不会偏,如果会偏就加感度。我就用的这个方法来调,开着3d飞悬停,先降点感度,使在急推油门或急收油门时尾巴会有一点偏移。这个时候来进行观察,急推油门尾巴会向右偏,然后突然收油门尾巴会向左偏,如果向右偏的幅度大于向左偏的幅度,就说明这个角度调小了,如果向左偏的幅度大于向右偏的幅度就说明这个角度大了。调整连杆,直到两边偏得基本一样时,在加感度,这个调好后在接着调别的参数。(这方法仅供参考)这个调准后,就很容易把尾巴调好了。
4.
无副翼系统,我比较建议使用定速。这样飞机飞起来很舒服,但定速也有两个麻烦,一是找不到国产的便宜且定速较好的,目前感觉性价比比较高的是韩国产的 MEGA电调,当然最好的还是jive但太贵了,不能平民化。二是定速响应如果太快会使尾巴不是很安定。尾巴偶尔会有摆动,Jive电调可以调整,在写这文章时还没用过这电调,还有一个解决办法是加大尾桨,或调整尾舵机舵臂长度来解决。
5.
转速,因为取掉机械副翼后旋翼头很轻,很容易就超转了,为了安全,最好有一个测转速的工具把转速调整在安全范围之内。

就说这些了,以上内容仅供参考,错误难免,请朋友们及时指正。

我的logo 500se和logo 600

网友:
好贴,我顶!!!对我非常有帮助。

网友A:
我最关心的还是价格
什么时候降价了,无副翼系统的春天就来了

网友:
该射精了,顶!

网友:
痴哥的好文  加精!!

网友:
很关心v-bar用的是什么传感器芯片

楼主有没打开看看?
希望德国人不是用象helicommand一样的传感器作这个东西

网友:
辛苦了 。。。先顶再收藏,等4.0到手后再慢慢细看~:

网友:
模痴兄,辛苦了,相信大家都对VBar更加认识。

网友:
模痴大哥的贴很有实用价值。

网友:
好痴呀,哈哈哈

网友:
建议将模痴评选为大将级别

网友:
mark先,买了再研究

网友:
经验技术贴。 感谢分享。:loveliness:          学习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暂时看不懂,先收藏了备用。

网友:
占个位置慢慢看~

网友:
 大家希望看到录象……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俺也说说调尾巴的感受

俺玩3.6一个多月,升级4.0后玩了四五次,没有发现尾巴难调的问题,感觉尾巴能锁得非常死。当然,也可能由于飞行技术太烂而感受不到尾巴偏移问题,呵呵!
俺的一点经验是尾巴螺距补偿要搞对方向。
在V8启动的情况下,猛推升降或副翼,看尾巴螺距增加还是减小。增加就是对的,减小就反了。
如果是反的,就把尾舵摇杆方向、尾传感器方向和尾舵机方向同时给反向,然后检查补偿方向对不对。

网友:
收藏了,等买了再细看。

网友:
补充一下使用Autotrim的效果,飞机可以脱手定点很久。

网友:
强烈要求版主射精

网友B:
就是积分的意思, 尾巴估计还是用的PI控制算法, 是简化了的PID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积分的意思, 尾巴估计还是用的PI控制算法, 是简化了的PID算法。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根尾巴上的i gain可能类似。

网友:
這樣帖子等好久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留名,备查,实在是好贴,感谢楼主的无私经验分享。

网友C:
Integral:这个参数一直没理解是什么意思,有知道的请指教。直译是积分的意思。
这个东西按帮助里的说法,调的越高飞机越稳定。例如作右侧翻,对于美国手基本会动到升降,但由于这个参数的控制,CPU判断副翼舵量远远大于升降舵量,这样就会忽略遥控器上升降舵的输出。德国佬写的帮助实在是有点那个,希望英语8级的同学协助确ren,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关心的还是价格
什么时候降价了,无副翼系统的春天就来了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tegral:这个参数一直没理解是什么意思,有知道的请指教。直译是积分的意思。
这个东西按帮助里的说法,调的越高飞机越稳定。例如作右侧翻,对于美国手基本会动到升降,但由于这个参数的控制,CPU判断副翼舵量远远 ...

谢谢指点。

网友:
痴痴谢个鸟啊,你试验了再说,把那玩意加到100看看啥效果,我就不试了 。炸鸡别找我哈

楼主:
对图二中的功能5作一些补充

这里可以调整遥杆在中立点时十字盘的水平(调整这里舵机中立点会发生变化),同时可以校准最大最小螺距。
点击博士帽进如高级设定如下图

这里可以调整,最大,最小螺距时,十字盘的水平。这样就可以使在推螺距时,任何位置十字盘都是平的。

网友D:
使用MIKADO VBAR一定要注意震动, 震动大了会对飞机产生前后左右的偏移,而且很厉害,我的亲500ESP炸过后就产生了这样的情况,该换的都换了震动还是大,搞得我全新的425D碳奖还没爽上一分钟就洗白了!最后无奈换成皮带,一切又正常了.看来轴传也不是想的那样好.特别是炸机后对飞机的维修需要注意的地方太多,稍不注意就会产生震动.

网友:
转发个二手信息,2600元包邮哦

http://www.helifreak.com/showthread.php?p=1594734#post1594734

WTS: VBAR VSTABI 4.0

--------------------------------------------------------------------------------

Purchase locally in SIngapore on April 13 2009 with VSTABI 4.0 software. Selling as I have mini-VBAR now.

Transact using paypal to my verified account.
I will ship from SIngapore using speedpost.

I am looking for U$400 (shipment included)
Attached Thumbnails

__________________
U$380 for a quick sales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使用MIKADO VBAR一定要注意震动, 震动大了会对飞机产生前后左右的偏移,而且很厉害,我的亲500ESP炸过后就产生了这样的情况,该换的都换了震动还是大,搞得我全新的425D碳奖还没爽上一分钟就洗白了!最后无奈换成皮带,一切 ...

俺有类似经历,上次炸机后中联弯了点,之后五六天的飞行中。。。。偶尔出现尾巴一直向一个方向漂移,也许中立点跑了。。。。断电重开就好了,俺是皮带版的

楼主:
炸机后一定要维修彻底。任何飞机振动越小都越好。过大的振动容易导致飞机故障,寿命也会大大缩短。

网友E:
友情顶,另:你什么时候又整了一架600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友情顶,另:你什么时候又整了一架600哦

刚搞了不久,还没完全整好。现在主要在飞logo 500se

网友(2010-01-12):
都弄一起,免得到处找

17. 到 Vbar 4.0 software ,在 "Auto Trim" 里把 "Activate" 打钩
18. 拔走USB线
19. 关机, 关控
20. 开控前, 将油门推到最高, 然后开控, 插电
21. VBAR 应该会有 "两下", 是"两下" 的 "敌敌" (如不是两下"敌敌", 你一定是Servo direction或者software 设置错误)
22. 好了,再次检验舵机方向,如所有方向正确,就可以拔电,关控
23. 把电机线插上
24. 将油门推到最高, 然后开控, 插电,等“敌敌”两下后,把油门推到最低点。
25. 缓缓升起飞机,在"安全既情况"下以最小摇杆摇动将飞机悬停在空中. 至少要 30 秒. 如飞机在空中时飘来飘去,在"安全情况下",尽量由它飘, 对,尽量由它飘. 其实它会在飘的过程中不断学习调整,不断保持飞机稳定机体. 补油门不会影响vbar自动学习,但动ccpm和尾舵摇杆就不要了,这样会影响的。时间到了,就可以将飞机在安全情况下着陆 (先不用拔电 - VBAR 说明建议着陆等10秒后再开看看pass不pass)
26. 将 USB 连线插到控制器,autotrim那里看有没绿灯,如有,就恭喜恭喜,如无,再重复20-25步
27. 如已PASS,可以在SOFTWARE里面关掉 Auto Trim ,然后开 "Optimizer"
28. Optimizer 开关可以在 Main Rotor和Tail Rotor 的expert mode 里面找到。
29. 拔走 USB 线然后像平时那样飞,飞大概几个上下,你就会发现飞机会在"学"的过程中不断调 Vbar 4.0 里面的设定,同时你应该会感觉到飞机越玩越顺
30. 到你认为飞机符合自己的手感,就把 "optimizer"关掉。 理论上, 如果你要换浆, 电机, 电变...etc, 要再开 Optimizer 学过.

网友:
超 好 的 贴字

狂顶............

收藏
这样 就好像 调模拟器一样  非常的直观 人性化

网友(2010-03-06):
找起来费劲,置顶吧!

网友:
果然是模痴

网友:
原来一直觉得Mikado的东西很贵  也听说软件很强大

现在看了LZ的这篇文章

我觉得 MIKADO 的 相比TW的那款 产品要好多了,而且Mikado V bar 还可以当接收机用哦

这样可以节省一个RD721,一个锁尾陀螺(主要是TW的产品据说屁股会抖 哦),还有这么详细的调整,现在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不过这个调节的过程,除了烧米就是一堆麻烦。。。

在外场飞行的时候带着笔记本电脑现场调V bar应该很拉风

还想问LZ个问题

你觉得Mikado V bar的锁尾性能和如下哪个陀螺在一个水准上
GP750 GY401 JR770T DS760 GY611

楼主:
的确没比较好。只是觉得vb的尾巴不是很好调.

网友:
估计很少有人有结论,但是应该没有有副翼的那样稳

网友:
今天我比较过2种,应该说: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F(2010-06-18):
脚印一下

网友G:
这个和吴凡的+起来就基本完美了

网友H(2011-02-11):
专业,收藏。
不知道vbar的控制方式是否可以理解为:带内回路(阻尼回路)的遥控方式,区别于舵面遥控。

网友I:
现在VBar是快到5•1了,VBar版本4.0是老版本

网友J(2011-09-11):
技术贴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