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速skyartec SKY-600 陀螺拆解图

楼主(2009-10-07):
用SKY-600一段时间了,飞450温飘大,尾巴老是偏向一边,行程限制也开到最大了(这个陀螺只有单边行程可调),中立点也调好了,飞起来还是尾巴偏向左边。今天拆开看看,发现做工真的很一般,焊接也应该是全手工完成的。
主传感芯片 C826不知道是哪个厂家的产品?

网友A:
pic18c320单片机马力不够吧

网友:
照片拍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18c320单片机马力不够吧

的确不好用,起飞后总是会向一边偏移。
今天拆开后,一气之下把陀螺的感度开到0%,即非锁尾模式,在小风的天气,竟然尾巴比开了锁尾模式还要稳,这陀螺基本上是个废物。
偶尔一次起飞后尾巴不偏,但是打几下尾舵,就会非常严重的偏到某一边,因为这个问题损失掉不少配件。

网友B:
听上去好像不是很好

引出的舵机线怎么这样都快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出的舵机线怎么这样都快短路了!!

这就是泉速的品质,没办法。。。。晚点我自己再焊一遍。

网友C:
传感器是ENC  03R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是ENC  03RC

果然也是廉价村田传感器,零售才15块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