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9 出现的症状~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2009-10-07):
飞电直也飞了一段时间了~控的设置电直的调试都很正常~飞了几天,今天上午发现个问题,问了不少人都不知道怎样解答~请懂JR控的前辈给解释一下~ 第一块电池飞的很正常,飞第2块的时候发现油门加到最大也没劲,停机检查,发现螺距变了,负螺距大正螺距很小~然后酷鱼哥就给我重新调试了控的参数~又飞~~当换第3块电池的时候有出现问题,一离地10厘米左右飞机前后抖动~无法又检查飞机,发现螺距有变了~看了一下控~控的参数一点没变~郁闷了,又开始调试,这次设置的跟第一块电池飞的时候设置的一样,又好了~我就纳闷了,怎么控的参数不变这个螺距自己会变呢?大家说说是控的事还是哪的问题~我的控的电池不大好倒是~因为控的电池接触不好,有时间能断电~但飞第1 2 个电池的时候也没断过电,就算断电也不回丢数据的~大家说说~感谢大家了哈~

网友:
估计储存数据的时候,电池接触不良断电造成的。

网友:
控的参数没变应该不是控问题。检查下舵机或旋翼头吧!

网友A:
我一直用JR的控,还没发现这样的问题出现!    这种情况下应该可以看到舵机的臂明显和原来的位置不同吧!!!!

楼主:
看不出来旋翼头什么问题,舵机也看不出来~控的参数没变,就是螺距不对~尾翼的舵机没错,就前面3个舵机有出入~怪了~

网友B:
可能碰了飞行模式开关,导致控切换到不同的螺距曲线

网友:
舵机虚位了不

网友:
应该是舵机和旋翼头的球头扣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碰了飞行模式开关,导致控切换到不同的螺距曲线

开始我也怀疑是这个问题,但是我把螺距曲线恢复后,发现油门中点螺距是负螺距啊,他的控开始也没设置3D螺距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JR的控,还没发现这样的问题出现!    这种情况下应该可以看到舵机的臂明显和原来的位置不同吧!!!!

对,油门中点时,变成负螺距了

网友:
可能是动了左右两侧或正面天线两侧的其中一个悬停螺矩微调!

楼主:
11楼回答正确,确实是动了螺距微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