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020抗风的一点想法

楼主(2009-10-07):
刚刚楼下爽飞了回来.我们这附近。有一个小区,四面高楼。10米以下基本没风,10米以上基本上是2-3级的阵风
风上天后,会有轻微的让风推着走的感觉.但e020原机的动力也足以应付(但不能算是轻松应付)偶尔有强阵风吹过比较恐怖飞机就在天上摇晃.这时我的经验时稍稍将飞机往前推进一点,这样不容易炸了

个人感觉最容易炸机的情况是,有风时下降高度.特别容易炸机.分析了一下原因.下降时飞机动力慢慢减弱,容易让风吹得有点不稳定(摇晃),只要风一吹进e020底部,风吹的力量就会让lama翻倒.所以小弟下次准备在飞行时将底部用贴纸封上试试效果(当然是电池上好后再封)

020高速往前飞时,如果后拉过大,机机也会将底部暴露在风的末抓下,很容易让风吹翻.

不知有没有朋友讲一下改装无刷以及大容易电池后,lama抗风会如何呢?(改无刷的朋友基本上都换了大容易电池机机重量都加大了,想来应该是更稳定)

总体来讲入手了020不后悔,可玩性高,哈哈是个好机机,等过阵空下来,要是改了无刷,加了大容易电池,那就真的爽歪歪了....hahahaha

网友:
  楼主也该上个图片啊!! 底部怎么个漏洞!??

楼主:
就是底壳上电池的地方啊.那里一进风,就会将飞机抬起来,让飞机往后翻倒

网友:
一点知识含量都不知道,个人愚见!抗风 关 自重 ,关电机  和倾斜盘的问题!
越重 风越吹不动!不过共轴的上桨是不受控的,永远要受风的影响,上桨被风倾斜什么程度和方向,机就跟着往哪走,除非下桨的反方向倾斜度和电机足够力量才能抗衡!
电机必须结合倾斜盘才有用,迎风飞,电机要足够的力,一般这个问题少!
倾斜盘迎风倾斜加上电机带动桨转动 反向的打到平衡就能保持不动,这个因数 太多了!

反正共轴LAMA 上桨 不受控,注定永远不抗风!飞LAMA 的注意了,在高空上桨被吹翻  那就等着炸机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