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

楼主(2009-10-07):
分别用在MONO1  和ECO 上  TS 的1530 1540  和ETTI  的B29  哪个跟合适
还请各位大大指教  谢谢

网友:
至少我用的是B29

网友:
MONO1 用的电机  ETTI的 可以选择3800KV   4100KV    4650KV    4960KV   具体选哪个还要根据LZ用的船体,电压和桨来决定

网友A:
其實TS 的1530 1540  亦非常適合用在MONO1  和 ECO 上.
很多玩比賽的模友都有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實TS 的1530 1540  亦非常適合用在MONO1  和 ECO 上.
很多玩比賽的模友都有採用!

ETTI的比较踏实,
TS的功率虽然大些,但个体差异大,看人品了.

楼主:
这么夸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