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救命啊!!!关于调螺距的问题!

楼主(2009-10-07):
关于调螺距的问题! 有个很不明白的问题,本人新手,刚刚装好450,发现调螺距出现问题,我调好一边大浆是-2,5,9,但是另一边怎么调都不会有一样的角度,郁闷啊!!!我想,是不是只要调好一边,然后让另一边的大浆不要双桨就好了,是不是这样啊????还有,好赢40A的电调,我用
遥控器
要怎么设置啊????各位大侠,救命啊!!!!

网友A:
是的只调一边,另一边调到没双桨,你肯定没按说明书装机

网友B:
呵,新人,没老手指导!!

网友C:
调双桨调一边就可以
遥控器是什么型号的?你要设置什么?要不怎么帮你呀

楼主:
回楼上,遥控器是WK-2801E,是华科尔的,我电调就按帖子上说的,开遥控,把油门开到最大,接电源,然后听到B ,BB ,BBB,BBBB,B----,后我就关电源,接着再开遥控,把油门放最低,接电源,有唱歌,可以用了,但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默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