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请教关于螺距问题!!!

楼主(2009-10-07):
关于调螺距的问题! 有个很不明白的问题,本人新手,刚刚装好450,发现调螺距出现问题,我调好一边大浆是-2,5,9,但是另一边怎么调都不会有一样的角度,郁闷啊!!!找了很多帖子,都看不到有关这方面的帖子,我想,是不是只要调好一边,然后让另一边的大浆不要双桨就好了,是不是这样啊????还有,好赢40A的电调,我用WK-2801EDE 遥控器要怎么设置啊????各位大侠,救命啊!!!!

网友:
調連干試試看~

网友A:
有二种方法:
1/ 调好一边大浆(如 -2,5,9)另一边就只能调连杆使的读数也为(-2,5,9)
2/ 调好一边大浆(记住这根桨) 起飞调双桨(调没调螺距的那根桨的连杆)
OK

楼主:
谢谢大侠,我这就试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二种方法:
1/ 调好一边大浆(如 -2,5,9)另一边就只能调连杆使的读数也为(-2,5,9)
2/ 调好一边大浆(记住这根桨) 起飞调双桨(调没调螺距的那根桨的连杆)
OK

建议 使用第2种 方法  方便 准确  省事

楼主:
是啊  第2 种方便,我想应该起飞没双桨就OK了 是不是啊?要多多学习,新手,刚刚装好450 ,要去试试看好不好飞!!!

网友B:
螺距是不是只有450以上的飞机才需要调?
对于类似丘比特V3的机器,有没有螺距的概念?

楼主:
今天试飞了5块电,很好,没双桨,第一次飞450,感觉有劲,大部分练悬停,为什么一块电只能飞6分钟左右,电调就保护了,我以前飞华科尔400的都能飞10分钟。还有一个问题,在锁尾状态下,发现尾巴向右慢慢漂移,我把感度调高了就不移了,但尾巴会变得发抖,郁闷!!怎么解决啊????具体配置如下;933舵机3个 KDS800+922锁尾舵机,好赢40A电调+飞越电机H2819  Kv :  3600  ,WK-2801E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距是不是只有450以上的飞机才需要调?
对于类似丘比特V3的机器,有没有螺距的概念?

是的,这类四通小电直螺距是基本固定的。

只有双桨或者飞不起来的时候需要操心螺距。

网友:
调螺距时两个桨都要测一下,调连杆到同样的角度就可以,这样双桨也一起调了

网友:
我也是丘比特,不理解螺距啥玩意

网友:
应该正常吧~我的机也是双桨调好了~2个桨的螺距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