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 pegasus 600間諜照

楼主(2009-10-07):
好像改側版...喔

网友:
不错。
就是SJM的配件太贵!!

楼主:
呵呵.....還好啦...至少配件不是山寨版

网友:
看上去还像那么回事

网友:
看到雷虎的舵机

网友:
电机安装很有个性! 呵呵    这样扫大齿机率应该小很多吧!

网友A:
MSH的电机貌似就是这样连接的   可以减少噪声把

网友:
看到了 MEGA 的 超大 风扇电调

网友:
尾传齿比yt设计的好

网友:
更实用,
陀螺仪能保持水平,
尾舵机后置避免了连杆穿过整个机身,
脚架更稳定和坚固,
电池座强度更好,而且去掉了难看的电池挡板,
传动齿轮维修方便而且损坏的范围更小,
尾管根简洁了。

不过好像高度略有增加,侧面看也复杂一些,少了一点简洁的美感。
电机和陀螺仪的尺寸略受限制。

提一条改进建议:把脚架和机身的结合点上移!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H的电机貌似就是这样连接的   可以减少噪声把

應該差很多~~~MSH是一條皮帶到底~~
這台是用二級傳動的~~

网友:
看到X-CELL的尾旋翼夾座

网友:
看过前一版本的,很喷

网友:
新版的這禮拜不知道來不來得及試飛~~

网友B:
第一级高速级用皮带传动的确是减少了噪声,基本上是低频暴桨声,挺性感。
侧板结构能否再精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级高速级用皮带传动的确是减少了噪声,基本上是低频暴桨声,挺性感。
侧板结构能否再精简些?

電裝擺放位子~~~應該是不會變了~~
機身結構~~應該會改成一片式的~~放電池的地方~改成塑料
璇翼頭~~上半部也會修改~~~
都還只是初版~~所以有不優的地方~~會一直修改到OK才行~~

虎爺~~~這兩天要來場里飛飛嗎~~~想請您幫我帶些小東西~~~有來再跟你說吧~~~

楼主:
照片再 上

网友:
旋翼头比以前简洁有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