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机轴断了想换电机轴 但电机的内六角螺丝打滑了 ...
求助 电机轴断了想换电机轴 但电机的内六角螺丝打滑了拧不动

楼主(2009-10-07):
用什么办法才能拧动 取出断了的
电机
轴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d36e3587-b335-11de-971f-0014221b798a/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5be4eb99-b339-11de-9021-0014221b798a/
预览:

网友A:
这个可就不知道了。还真没碰上过这种问题!!!

网友B:
手电钻扣出来

网友C:
打胶了 先用火攻。 找一把比这个大一号的螺丝刀。 然后磨。 磨到刚好插进去。 还有什么好方法。楼下继续

网友D:
用香蕉水先泡着

网友E:
是不是螺丝刀不好啊 换高级点的基本可以解决

网友D:
我也碰上过类似问题,用内六角的扳手就打滑,后来在螺丝处先加了润滑剂,然后拿个大一号的扳手,拿挫刀挫的细一点,要和螺丝很紧密的结合!可以用锤子小心的把扳手敲到螺丝中,然后就可以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