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不明白了!谁给说说……

楼主(2009-10-07):
这我完飞机的时候顶多用40安的电调,飞机功率顶多也就300瓦,可是这船怎么就得用100安150安的电调啊!还是高压版,船的功率能上多少?2000瓦?

网友:
我也不懂,谁知道的出来解释下

网友:
看你的模型多大咯 那些比赛的小电船功率也是3.400w这样啊

网友:
540系列最大的好像是90A~~30V 90A自己算吧~~

楼主:
90安30伏!好恐怖啊!空转在空气里风都很大吧!

网友:
可以当电风扇用了还可以给农民伯伯扬场

网友:
水阻是空气阻力的多少倍。。。。

飞机电流30A左右就算很大了。。。

船50A左右很正常。。。

网友:
 2000瓦太小了.....!  當遇上載荷的時候;可以是無限瓦直至你變成一柳青煙!

网友A:
船用场合,电机一般都是全程高速,重负载。因为水密度比空气大,船在起步过程中,工作电流通常会比船起动后电流大很多,比如起动后电流是60A,起步时工作电流有可能是90-100A。

另外,你要看电机的标称工作电流,直机用的2217工作电流也就是30 40A,用40A电调搞定。
船用的是 b28 b29 b36 这些尺寸电机,选用的电机配合kv值,标称电流通常都会高于40A,为了安全,通常买的电调支持工作电流要比电机标称电流要大,买一个大A数的电调,以后再用小电机也能用,安全也花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船用场合,电机一般都是全程高速,重负载。因为水密度比空气大,船在起步过程中,工作电流通常会比船起动后电流大很多,比如起动后电流是60A,起步时工作电流有可能是90-100A。

另外,你要看电机的标称工作电流, ...

水阻力是很大的。
而且,如果航速想提高,功率需要翻很多倍。
举个例子,对于大型商船,140米长左右15000吨左右的船,航速在13.5节,通常推进功率在4200KW左右;如果航速进一步需要达到18.5节,则增加这5节的航速,推进功率将达到大约9000kW。

对于模型的船体,通常还需要看推进系统是表面推进还是全浸推进的。如果船体吃水深,采用全浸推进,等同等效航速下,他的水阻力远高于表面滑行的竞速艇。对于表面竞速艇,的确如上面所述,起步过程水阻很大,但达到起滑航速以后,绝大部分船体已经脱离水面,这时候电流就会小一点,但随着水体特性(波浪)会少许波动。

推进功率受制于很多影响。对于相同的船体特性而言,可变的因素主要有螺旋桨的大小,螺距的大小,螺旋桨转速,还有目标航速。它是一个需要多方面权衡的指标,需要很多经验和不断的调整。当然,如果不在乎速度,其实还是比较容易达成的。

对于500W以上的电功率,不论电动机还是电调,都需要做好散热。船远比飞机费电。

网友:
多谢14L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