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求求你了,放过我吧

楼主(2009-10-07):
上次连杆突然断了,这次磨合了一桶班尼斯15%油后,今天叫高手重新调整了油针,用了30%的油后,第一箱油慡飞后,就开始调试汽油机,调试完了又加了一箱,然后飞了航线,飞完一半油后,就开始练习4面悬停,虽然风很大,但还是可以控制住。最后只有副油箱有油了,就降低了高度,突然 啪 的一声,飞机就掉下来了。

回来拆开发现连杆又断了,哎,求求YT 50了,2次断了。

首先声明,绝对不超转,不过热。

再说下,和上次断的情况一样,都是航线后悬停,然后就断了

网友:
yt 50和 os 50一模一样,都是os engine出品

网友:
所以还是600ESP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连杆突然断了,这次磨合了一桶班尼斯15%油后,今天叫高手重新调整了油针,用了30%的油后,第一箱油慡飞后,就开始调试汽油机,调试完了又加了一箱,然后飞了航线,飞完一半油后,就开始练习4面悬停,虽然风很大, ...

朋友,发动机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一般都是贫油拉钢造成的~

网友:
YT的OS的是一样的

网友:
所以还是600ESP好啊 你这个顶级土鸡!!!!!!!!!!

网友:
换了30的油后,有没有开大油针?或者还是维持原来的油针飞行?

楼主:
油针是重新设置过的,飞完第一箱油,特意摸了下的,摸几秒钟,不烫手。

今天换了连杆,发动机轴承也换了。

很多人回答超转,我今天特意开了下G600, 40%定速,开了转速明显比我悬停高,所以不可能超转呀。

网友:
40%?你什么控?99%的可能性是设错了

网友:
 TY50发动机是OS做的。不关亚拓的事吧!??因该是你自己使用的问题。

网友:
换COOLPOWER试一试拉,yt50就是OS50。os的品质是有保证的。可能是油的腐蚀性大,每次飞完你没有很好的保养发动机,下次再飞的时候腐蚀物无法排出,导致发动机报废,直接后果就是发动机过热,拉缸或着连杆断。玩B油你要有高超的发动机保养技术。我以前也是这种情况。一个月3个发动机搞定。所以现在飞电的。

楼主:
发动机倒不过热什么的,现在不知道是不是我安装的问题,昨天安装全部由代理商来解决的。尤其是风扇安装用了风神的那个塑料工具,顶住曲轴的。轴承也换了NSK。昨天飞了2箱油一切正常,现在说真的飞的时候心就跳,万一高速过来突然停机,炸到人或者汽车就麻烦了,而且油门一推大点就感觉怕

网友:
恩,看来还XX会继续折磨你的

网友:
经本人检查这里没有匪警,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