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新西达50A电调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10-07):
提示:

网友A:
内置和外置BEC的区别

网友B:
直机版和固定翼版的区别,直机版的是缓启动

网友C:
这玩意我买了个,用了3次莫名其妙的坏了。

网友D:
问清楚是不是可以设置电调再买就是了
说明有应该就是有的,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E:
2个 都是直机版本的。。
只是内至 BEC 和 外至 BEC的区别

网友F:
 难道在这里跟帖都加威望?
我也来学习一下!谢谢以上几位的分析啊!

网友G:
我有一个外置的50A,是沙发的老四送的:loveliness: 。不过我也送了他60块 。呵呵

网友H:
最后一张图片里,背后背的就是一个BEC 好象与第一种没啥区别, 另外那个BEC是相当的热的! 用这个电调时要特别注意油门微调, 否则可能会出现切油门锁定后再切回会停不了机机!

网友I:
一意见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