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的好的过来帮忙!

楼主(2009-10-08):
A block of mass m1 = 300 g is at rest on a plane that makes an angle θ = 30° above the horizontal. The coefficient of kinetic friction between the block and the plane is μk = 0.10. The block is attached to a second block of mass m2 = 190 g that hangs freely by a string that passes over a frictionless and massless pulley. Find its speed when the second block has fallen 30.0 cm.
翻译:一个300g的箱子m1静止在一个和地面成30°角的斜面上。箱子和斜面之间的动摩擦系数是μk = 0.10。这个箱子用一根线通过滑轮连接另外一个悬挂的190g的箱子m2。滑轮没有重量,没有摩擦。当m2下落30cm的时候,它的速度是多少?

我做出的XX是40.1cm/s
但是是错的!谁来帮我算算看。

楼主:
没人帮忙?自己顶下
注意!g=9.81

楼主:
还是没人帮吗,这夜猫都哪里去了?

网友:
43.4cm/s?

楼主:
确定,我还有一次回答的机会
如果错了就没戏了

楼主:
我的过程

网友:
 不会  我来混分的!

网友A:
高中物理里面的经典作业题。

网友A:
6楼正解!
最后两步可以直接用 V1^2-V0^2=2aS  ===》V1=2aS^0.5 求得。

  不做物理题好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楼正解!
最后两步可以直接用 V1^2-V0^2=2aS  ===》V1=2aS^0.5 求得。

  不做物理题好多年了~

要这个是正解我就不来找你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中物理里面的经典作业题。

不急的话, 中午回来慢慢算,现在着急上班去了!
(没时间看你的解答方法,说下我思路: m1m2合力多少?得出m1 压斜面的力算出么摩擦力,, 得出最终的力  ,再用m1m2的质量和算出(加速度)速度【我的语言专业吧 】 )

网友:
 慢慢想。
表面摩擦力 只有一个因素影响。 就是m1的重力在这个面上的垂直分力
滑动阻力=m1×g×cos30×u
正向力( 高中的知识忘得差不多了,这里的专业用词是什么来着? )
m2×g

合力=(m2×g)  - (m1×g×sin30)   -  (m1×g×cos30×u)

好像你的思路没有问题啊 ,公式没有错误的话,我得出的结论怎么是:0.4103687595 米/秒
除了 9.81其他都是用计算器的标准值算的。你的XX是 40.1cm/s,,,是不是?难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急的话, 中午回来慢慢算,现在着急上班去了!
(没时间看你的解答方法,说下我思路: m1m2合力多少?得出m1 压斜面的力算出么摩擦力,, 得出最终的力  ,再用m1m2的质量和算出(加速度)速度【我 ...

不急,这是一个星期的作业。
我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先求系统的合力,再求系统的加速度。关键是我怎么算都算不对,也不知道正确XX。

网友:
高中物理早就还给老师了!

网友:
68.7cm/s

网友:
0.408m/s

网友:
我都全忘了,呵呵

网友:
再算算算出动摩擦力,和两个物体的合力

网友:
个人觉得12楼的思路没有错,我赞同

网友:
6楼和12楼是一个意思啊,不知道lz是指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C:
6楼的做法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加速度是有方向的矢量,2个滑块的加速度只是数值相同,方向完全不同,不相同的2个加速度不可能用m1+m2来算

另外一个大的错误在于,在加速度不为零的情况下,m2的重力不等于对m1的拉力,直接代入,加上上面的错误,就是错上加错,不用看结果都已经是0分了

正确的方法,是分别对m1和m2进行独立的力学分析,根据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数值相等,和2个加速度的数值相等,建立联立方程组求出加速度数值a,后面的就好办了

网友:
静止时M1受到300克重力和相当于M2质量的190克沿斜面向上的拉力作用,而重力在斜面上可以分解为沿斜面向下的SIN30°X300=150克的拉力,和COS30°X300=259.8克的垂直于斜面的压力,所以M1受到190-150=40克的沿斜面向上的拉力和斜面它产生的259.8克的支撑力的影响。
因为力不平衡,M1会沿斜面向上作加速运动,斜面有摩擦系数0.1,所以实际对M1产生加速度的拉力是40-259.8X0.1≈14克,得到这个拉力后,将数值代入公式就可以得到你要的XX了,具体是多少我就不算了,10多年无用这些公式,都还给老师了,LZ自己找公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确的方法,是分别对m1和m2进行独立的力学分析,根据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数值相等,和2个加速度的数值相等,建立联立方程组求出加速度数值a,后面的就好办了

这个思路把问题复杂化了。(加速度相同这就是共同点,既然相同就只和重量之间存在比例关系,直接相加又有何不可?何苦把他们又分解对待!)

LZ的算法我个人认为思路是对的,只是“数值”的出入,要求精度多少?导致你的答  案不正确?
我核实了两次数据,41.0都是可靠的,0.01位上就出现出入了。

网友D:
m2gh-m1ghsinθ=um1g h cosθ+0.5(m1+m2)v*v
表达式如上,系统减小的势能转化为内能和两个物体的动能
结果为v=57cm/s

网友:
LS的解决方法更加直观,但是我按你的公式计,得到的XX也是41CM/S啊!你是计错数了吧?

网友:
24楼 方法   高

但如果用加速度的话,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这题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能量的变化来做,看到现在就是24楼的兄弟方法正确,我昨天算是41cm/s.

网友E:
能量守恒的思路比较简单,势能减去摩擦损耗剩下就是动能,不要忘了加速度对摩擦力的影响。

网友:
24楼的思路很独特,

网友:
引用 网友C:
6楼的做法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加速度是有方向的矢量,2个滑块的加速度只是数值相同,方向完全不同,不相同的2个加速度不可能用m1+m2来算

另外一个大的错误在于,在加速度不为零的情况下,m2的重力不等于对m1的拉力 ...

的确加速度是矢量,有方向,但是这个系统是两个物体通过滑轮用线连接起来,用滑轮连接起来的物体,在连线方向上的力、加速度是可以直接相加的。
还有就是,绳子的拉力,在连接起来的物体中属于内力,不影响系统的机械能,就是说,拉力是否为恒力,不影响方程的正确性。
还有就是,你理解错了,的确m2的重力不等于对m1的拉力。如果相等的话,m2怎么会加速运动。由于绳子对m1、m2的力大小是时刻相等的,由于滑轮让力变向,力的方向是在绳子的张紧方向,任何时刻互相抵消。
你可以分别对M1 M2列牛顿第二定理方程,然后两式左右分别相加,你会发现绳子的拉力F是被消去的。so绳子的拉力不会对结果产生任何影响。

我换种说法,可能你会好理解一些。图中的式子,的确是用m2g减去后面一串关于m1的式子。但你仔细看,这行式子算的不是m1的加速度,分母上,不是m1,而是m1+m2.算的是m1 m2共同的加速度。

我把式子写全。a=[(m2g-F)+(F-m1g sin 30-m1g cos 30)]/(m1+m2)
F为绳子的拉力,括号打开后,F消去。为什么我这里能用假设的F带进去呢,我上面说明了F不等于m2的重力,但没有证明F是恒力。好,我用归谬法证明一下。

首先,m1 m2由于有绳子牵引,他们的速度和加速度在数值上是在任意时刻都是相等的。
假设:t1时刻,绳子拉力大小为f1,m1加速度为a11,m2加速度a12
            t2时刻,绳子拉力大小为f2,m1加速度a21,m2加速度a22
          且 f1大于f2
(1)t1时刻,a11=(f1-m1g sin 30-m1g cos 30)/m1
                        a12=(m2g-f1)/m2
                     a11=a12
(2)t2时刻,a21=(f2-m1g sin 30-m1g cos 30)/m1
                        a22=(m2g-f2)/m2
                   由于f2小于f1,根据式子,我们可推算得:a21小于a11,a22大于a12,
                   a21不等于a22,即t2时刻,m1、m2加速度不等,假设不成立。
所以,f1=f2由于t1 t2为任意时刻,即证明得任意两个时刻,f1=f2,即绳子的拉力为恒定

现在已经证明,F为恒力,这么,式子a=[(m2g-F)+(F-m1g sin 30-m1g cos 30)]/(m1+m2)是正确的,当然,消去F后的式子也就没有错误。

24 25楼已经验证过了,用牛二定理计算的结果,和用能量守恒计算的结果是相同的,两种计算方法,都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量守恒的思路比较简单,势能减去摩擦损耗剩下就是动能,不要忘了加速度对摩擦力的影响。

加速度对摩擦力没有影响。
摩擦力等于摩擦系数乘以接触面的压力大小。
摩擦力与速度无关。

楼主:
好的,最后的机会了,再堵一把。
不过在我把41cm/s填上去之前,我必须先确定你的G=9.81m/s^2。因为我的结果和你非常相近,我也检查了好多遍。还是这个数字。糊涂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搞√了这道题目。也是本人第一次作业拿满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m2gh-m1ghsinθ=um1g h cosθ+0.5(m1+m2)v*v
表达式如上,系统减小的势能转化为内能和两个物体的动能
结果为v=57cm/s

思路没问题,但结果 似乎和 LZ最后的结果有出入,是不是计算出了问题。谁有时间再验证一下。

网友A:
LZ这个作业比较有趣,怎么是在电脑上交作业的呢?

网友:
m1加速度产生的“惯性力”没有计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个作业比较有趣,怎么是在电脑上交作业的呢?

我这里作业都是网上做的。只能上传3次答 案。3次全错的话就永远不能修改了。

我仔细看了下24楼的方法,的确是高。可惜计算错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