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600定速仪问题

楼主(2009-10-08):
正序浏览
刚安装时,探头与磁铁重合时指示灯熄灭;现在行程等设定完成后,探头与磁铁重合,指示灯不再熄灭。
以上表现是否正常?

网友A(2010-04-21):
是的,是这个问题,磁铁反一个就行了,现转一圈只有亮一次了。还有告诉各位,如果要拆下磁铁,用电吹风加热后很容易取下磁铁的。

网友B:
一圈灭2次就是磁铁装反了.
2个磁铁,一个N,一个S`
感应头只和其中1极感应的`
到底是哪极我还没搞清楚`
所以它弄了2个磁铁,给你一正一反装....

网友C:
不太清楚这个原理,但原来两个都是有磁性的,一圈就感应了两次。
坏掉一个以后,会不会2000转了它还认为是1000转?

网友A:
请问高手,发动机转一圈,灯是灭一次还是灭两次!如果灭两次是否磁铁有一个装反了。谢谢!

网友D(2009-10-08):
如果你是接第7通道(Futaba),必须要把该通道打开,如果不打开,传感器和磁铁重合是不灭灯的。
你看看遥控器的通道反向那里的设置。

网友:
不正常,行程设定完成后探头和磁铁重合灯一样会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