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个全方向3D扫描探头,寻边器

楼主(2009-10-08):
好象是国外的专利,拿来就用了,呵呵

基本原理利用了3点定平面的原理,设计很巧妙,用一个探头和一组3叉圆棒联动,平时3叉圆棒由弹簧压在触点上,接通电路,当XYZ任何一个方向接触到物体时,3叉圆棒至少有一根弹起,电路断开发出信号,CNC停止并记录当前坐标。用这个探头可以完成寻边、分中、找圆心、3D扫描等操作。

这次做的这个非常小,探针和圆棒是用一个N30电动机的1mm轴切断得到,实验结果很好,各方向都非常灵敏

楼主:
发挥一下真空机的优势,直接制作圆形毛坯,探头的钢针放到蜡模上,用FC900快速成型树脂浇注

楼主:
初步结果

楼主:
做一个临时夹具,加工内部

楼主:
加工完成,把3叉探头放上去看看,刚刚好

楼主:
把一片1.6mm厚的覆铜板铣薄到0.5mm,再反过来加工电路板

楼主:
焊上电线,拧上6颗M1.6螺丝,螺丝下表面和铜接触导电,每对螺丝上表面形成一个接触开关,3叉探头刚好压在上面

楼主:
顶盖上铣了一个圆凹台,放入一个弹簧,弹簧是涂改液里拆出来的,装配好后就完成了,谢谢观赏

网友:
要用很长的一句话来赞扬你。。。
NB!

网友:
设计很巧妙啊,赞一个。

有一点疑问,这个东西怎么装夹?外壳也有精度要求吗?不然怎么保证探头的中心就是主轴的中心?

网友:
我滴妈呀,太疯狂了,啥都能DIY了!

网友:
  近一年多来,一直在关心雕刻机的贴,有空余时间就学习DIY雕刻机。今年夏天在淘宝买了个
套件做练习,想玩熟了再回头改造多年前买的X2和C2。雕刻机是没几天就组装完了,只是加工软
件要有段时间才能消化提高。正好边学边装备改造,寻边器也在计划购买或DIY之中,谢谢楼主。
  顺便纠正一下10楼,寻边器不是装夹在主轴上的,只是固定在平台上做加工工件的基准点。
如果我说错了也请行家指正。

网友:
结构的确巧妙
不过对探针与铜箔的接触可靠性存一点疑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挥一下真空机的优势,直接制作圆形毛坯,探头的钢针放到蜡模上,用FC900快速成型树脂浇注

黑色的和白色的是什么材料呀?

网友:
这个原理应该还可以对刀吧?

网友:
请上几张实际操作的照片吧。

网友:
老大把个真空注塑玩的出神入画,也想看看工作照片.

网友:
做得很好!不知为啥探针用得这么短呢?

网友:
重复定位精度 值得怀疑

楼主:
NOMO012000: 有一点疑问,这个东西怎么装夹?外壳也有精度要求吗?不然怎么保证探头的中心就是主轴的中心?
--------------------
外壳没有精度要求,靠上盖里的圆棒夹在主轴上,我这个只是试验,精度不高,精度高的要用车床做

hangsu: 寻边器不是装夹在主轴上的,只是固定在平台上做加工工件的基准点
--------------------
我这个是装在主轴上的,你说的应该是批量加工用来自动找位置的固定对刀仪

xshhh: 不过对探针与铜箔的接触可靠性存一点疑问
--------------------
探针与铜箔不接触,与螺丝接触

鹤山: 黑色的和白色的是什么材料呀?
--------------------
银色的小探针是不锈钢,紫色的是蜡,白色的是AB水

l10658f: 这个原理应该还可以对刀吧?
--------------------
不可以,因为刀的长度和探头长度不同,除非你在刀上做好定位环

7KH: 做得很好!不知为啥探针用得这么短呢?
--------------------
特殊场合用的,Z轴空间有限,只能这么短,一般用途应该长很多的,呵呵

夜行侠: 重复定位精度 值得怀疑
--------------------
DIY的够用就行,大概0.1mm左右,商业的可以做到1微米

楼主:
原文地址:http://ac2006.ccu.edu.tw/~team26/page2.htm

接觸式探頭的介紹

接觸式探頭分為硬式測頭、觸發式測頭及類比式測頭等三種,其基本作動原理如圖1所示,以下將分別介紹。

(1) 硬式測頭(Hard Probe 或 Mechanical Probe)
      此種測頭為最早使用之方式,其量測方式是將一測頭以手動方式接觸工件表面,經由吾人眼睛及感覺做判斷,再利用腳踏開關觸發,將此點座標傳送到處理器。
      本測頭因成本低,至今仍有人使用,但因接觸力的大小及接觸點的判斷極為困難,故使用者需有較多經驗。

(2) 觸發式測頭
      此種測頭即利用電子開關結合機構之設計,當探頭接觸到工件表面,則機構產生開關變化,將電子訊號由on轉成off,即將此時座標鎖住並送到處理器做處理。圖2為Renishaw公司專利的三點接觸觸發式探頭( Touch Trigger Probe),任一方向的碰觸到工件表面都會造成至少一點的機構開關產生,使得原先串連的電子通路轉換成斷路。
      因此種量測其觸發訊號由電子控制,故其重複性、準確性皆較高,可達1μ以內較不受人為之影響,為現代三次元量測儀最常用之測頭。

(3) 類比式量測測頭(Analog Probe)
      類比式量測測頭其量測方式為探頭接觸工件時,會有側向位置,經由可變線圈感應或光學尺感應,即產生一相對的電壓變化,此類比電壓之訊號可解析成數位訊號,並可求出與距離之關係。此種量測方式稱之為類比式量測。使用此類比式測頭時須保持與工件的接觸,但位移量超過探頭量測範圍時,須控制機台的移動使探頭回到其量測範圍內。此種量測有利於曲率平滑的曲面做量測,但因為類比式量測為連續量測無絕對座標,故不能中途離開工件之表面,不適用於曲率大之工件量測。此種探頭現常用於CNC工具機做成CNC CMM線上檢測,圖3為3D的類比式探頭,圖4為一鉛合金輪圈的量測例。

楼主:
我是仿照这个做的,在他的基础上改进了一下,制作更简单,里面有扫描工作图

http://www.indoor.flyer.co.uk/probe.htm

网友:
感觉利用重力好点,弹簧的悬吧.....

楼主:
重力不太可靠,接触不良,弹簧的才可靠,这个弹簧自由状态是5毫米,最大压缩后是2毫米,装配后的压缩长度是3毫米,可以保证把探针压在2个螺丝上,即使把整个探头翻转朝上,也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没懂,还有更详细和通俗的原理文么?

网友A:
接触螺丝与探针是面接触,影响精度的提高。
与探针形成“V”刀形片状接触可能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螺丝与探针是面接触,影响精度的提高。
与探针形成“V”刀形片状接触可能更好。

探针是圆柱面,螺丝是近似半球面,不是面接触,是点接触

楼主:
今天把探头装到一台使用普通M6丝杆的机器上测试,这个机器使用双螺母硬消回差,发现结果出奇的好,整个系统的重复精度大概在0.02mm左右,如果剔除机器传动的误差,探头自身的重复精度应该更高,看来这种结构的商业探头达到1um=1微米=0.001mm的精度不是吹的,这个结构确实设计得很巧妙

再仔细分析了一下,发现3叉探头在3对球面的支撑下,加上有弹簧压着,形成了一个巧妙的“自定心”机构,怪不得28楼那个英国网站的探头和外壳之间留了这么大一个间隙也没问题,我当时没仔细想,以为这个间隙会影响重复精度,还专门设计成0.05mm的间隙,看来是多余的

楼主:
今天测试探头的重复测量精度,使用了这样的测试方法,以Z轴为例,把探头移动到测量面上方3mm的位置,用G31 Z-10 F200指令探测到表面,然后Z清零,再用G0 Z3移上3mm,如此反复10次,得到10个Z坐标,这10个坐标的分布区间约等于探头的重复测量精度。测试时使用了F200和F50两种探测速度,从结果上看低速的精度似乎没有提高。如果用滚珠丝杆测量,精度应该更高,以下是测试数据

Z轴 测量10次 探测进给速度F200
重复精度->约等于->测量值分布区间大小: 绝对值((-0.029) - (-0.009)) = 0.02mm
1  -0.009
2  -0.019
3  -0.010
4  -0.009
5  -0.009
6  -0.009
7  -0.011
8  -0.009
9  -0.029 (最大偏差)
10 -0.011

Z轴 测量10次 探测进给速度F50
重复精度->约等于->测量值分布区间大小: 绝对值((-0.015) - (0.000)) = 0.015mm
1   0.000
2  -0.010
3   0.000
4  -0.010
5   0.000
6  -0.005
7   0.000
8   0.000
9  -0.015 (最大偏差)
10 -0.005

X轴 测量10次 探测进给速度F200
重复精度->约等于->测量值分布区间大小: 绝对值((-0.009) - (0.004)) = 0.013mm
1  -0.004
2   0.000
3  -0.006
4   0.000
5  -0.006
6  -0.002
7  -0.009 (最大偏差)
8  -0.005
9  -0.001
10  0.004

X轴 测量10次 探测进给速度F50
重复精度->约等于->测量值分布区间大小: 绝对值((-0.014) - (0.008)) = 0.022mm
1   0.001
2  -0.004
3   0.008
4  -0.004
5   0.005
6  -0.014 (最大偏差)
7  -0.014
8  -0.006
9  -0.004
10 -0.009

Y轴 测量10次 探测进给速度F200
重复精度->约等于->测量值分布区间大小: 绝对值((-0.013) - (0.006)) = 0.019mm
1   0.006
2  -0.004
3  -0.002
4  -0.005
5  -0.004
6  -0.011
7  -0.007
8  -0.010
9  -0.006
10 -0.013 (最大偏差)

Y轴 测量10次 探测进给速度F50
重复精度->约等于->测量值分布区间大小: 绝对值((-0.018) - (-0.006)) = 0.012mm
1  -0.006
2  -0.011
3  -0.012
4  -0.010
5  -0.013
6  -0.016
7  -0.011
8  -0.014
9  -0.014
10 -0.018 (最大偏差)

网友B:
菜鸟兄,真是搞技术研发的好手啊!钻劲与闯劲一流! 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菜鸟兄,真是搞技术研发的好手啊!钻劲与闯劲一流! 赞!

大侠见笑了,你的薄壁铜加工才是技术高超

网友:
弄个什么软件就可以反测绘了?

网友C:
谢谢楼主的详细解答。看你的贴,能学到不少知识!

这个图,我想到了多P,哈哈

楼主:
是的,用turbocnc配合探头可以扫描出点阵坐标,输入到逆向工程软件就可以拟合出曲面,不过我还没做过

用维宏卡也可以,维宏卡没有办法把探测坐标写成文件,要变通一下,在每个探测点用G92命令重设坐标,然后在LOG文件里找到这些坐标,写一个程序转换出来就可以

网友:
有时间研究一下turbocnc

网友:
 小菜鸟又上了一盘好菜,实惠味美!

网友:
.....现在都不玩飞机玩工具了

网友:
原理只能看明白个大概,工艺还是要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的详细解答。看你的贴,能学到不少知识!

这个图,我想到了多P,哈哈

还是您有想象力啊!你不说我还真没注意,嗯...哪吒三太子....

网友:
上光学的吧!
一道红光扫过
数据就经摄像机传到计算机里了
一个复杂的物体
可以多扫几个面
然后拼接

网友:
我是大菜鸟,看不懂

网友D:
以前有一个激光3D扫描软件呢,用普通的摄像头就可以了

网友:
牛X,吐血啊

网友:
谢谢楼主花这么多时间回复大家的跟贴,看贴总有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有一个激光3D扫描软件呢,用普通的摄像头就可以了

能分享出来给大家看看吗

网友:
大卫那个激光扫描仪是无法达到这个的精度的
这个结构设计真的非常巧妙

原理其实很简单:
1、三点一面,在弹簧的作用下,保证会自动压在3个接触点上,所以机械精度有保证,不过探针加长,精度在杠杆作用以及探针形变下会下降
2、信号的发生:在3点接触的时候,产生一个信号回路,当探针碰到工件,会造成三轴盘倾斜,此时三个接触点一定会断开一个接触点,信号回路断开,程序就可以捕获对应的坐标点。

如果要用来对刀,我觉得应该可以把它翻过来,探针向上,加粗探针,并量得探针到底座的高度,Z轴向下运行,压到探针可以产生一个对刀信号

网友:
真是好东西 可以拓展一下思路

网友:
这个要是做三维扫描的话用什么软件那来实现那?

网友:
这个要是做3D扫描的话是用什么软件来实现的?

网友:
我的理解这个东西扫描不是连续的而是以一定间隔的点的方式通过z轴的间断升降来实现的,速度快不了
对刀用这个就不太适合,不如做个简易的对刀块
如果是寻边或找中心特别是非金属加工材料的中心就很好,但寻边寻中心的话要保证探针的垂直

楼主:
林大夫的估计是正确的,用这个来扫描的过程就是Z轴不断上下探测的过程,速度很慢,优点是精度高,除了普通物体外,还可以对透明或反光的硬物体进行探测。当然扫描不是它的强项,经常扫描,精度也不是要求太高的话还是用光学的快,光学方式对于透明或反光的硬物体,需要喷涂一层东西才能扫描,如果刚好是贵重的物品,例如珠宝钻石文物之类的,就不能喷涂,这时候就只能用机械探头了。机械的和光学的各有优缺点,要根据实际需要来选择,这个探头最大的好处就是结构简单,成本低廉,人人会做。

这个探头主要还是配合CNC机器,对工件的几何特征进行高精度提取,用于逆向工程或者二次装夹后的继续加工,这时要求探测得到的坐标和加工坐标在同一个坐标系,光学类的很难完成这种操作。

用于方形工件找中心时,可分别探测前后左右侧面的XY坐标,然后得到中点

用于圆形特征找圆心时,可探测圆周上的3个点,根据3点定圆原理,计算得到圆心坐标,如果探头直径已知,还可以得到圆的直径

这个不适合用来Z方向对刀

用TURBOCNC可以完成曲面扫描,具体命令是G32

格式如下:
G32 [X范围] [Y范围] [Z范围] [间隔] [进给速度]

举例:
一个长宽高是10x5x3的曲面物体,左下角放到0,0,0坐标点,用以下指令探测
G0 X0 Y0 Z5 ; 探头移动到左下角
G32 X10.001 Y5.001 Z0.001 I0.2 F50 ; 探测范围X从0到10.001,Y从0到5.001, Z最低探测到0.001,间隔0.2mm,探测进给速度F50

运行后坐标写到SURFSCAN.DAT文件,运行前注意把已有的SURFSCAN.DAT删除,避免2次扫描结果混在一起

楼主:
以前看到自动探头的工作录象,探头一碰到工件就停止,感觉真神奇,直到现在看着这个小探头一碰到东西就停止,还是觉得很神奇,外表上和工件没有任何电气接触,如果不知道里面的结构,还真的想不明白,因为0.02mm的移动距离,眼睛根本看不出来,也就不会想到原来有一个开关动作

网友:
63楼的资料很好,值得收藏

关于利用他寻中心我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探针轴如果不和z轴同轴而成角度的话,xy方向寻遍会有偏差

我倒是有个想法,可以利用这个原理diy个高度尺

楼主:
探针轴理论上是和z轴同轴的,实际上由于加工和装配精度,肯定有细微的不同轴,如果是金属的工件,用对刀原理,用刀棒找XY中心会更准确,如果是不导电的非金属工件,在没有专用夹具的情况下,目前精度比较高的就是用这种探头了,即使有细微的不同轴,也比用眼睛看要准一些

网友:
尤其加工pvc这个很适用哈

网友E:
把探针头部做成圆球的会好些

有空我也d一个

楼主:
这个专利好象还没过期,这是美国公司的原版探头,网站上还有可旋转的其他高级探头,有兴趣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探针头部做成圆球的会好些

有空我也d一个

是的,本来就应该是球形的,可以减小不同轴的误差,同时把工件表面粗糙的影响降到最低,发明者建议在可能的情况下,球越大越好
我这个其实简化了很多很多,够用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
mark,留以后用。

网友:
请教一下,这种自动对刀,哪种数控系统适用?如果系统中没有相关指令,能用上吗?

楼主:
MACH2/MACH3,TURBOCNC,维宏都可以用,更高级的机器就不需要DIY了,买现成的

网友:
现在也是用国产的数控系统,但从没有用过这个自动对刀的功能,也没发现有类似的功能指令,可否用上?

楼主:
这个不是自动对刀,是寻边,找圆心等等,数控系统一般都有这种指令的,你找说明书看看

网友:
这个好像最早是Renishaw的专利,不过应该已经过期了,大家随便用,呵呵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你做的那个头头怎么装夹到主轴上呢?

网友:
专利产品自己diy是可以的,不做商业话销售,别人不会追究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自动对刀,是寻边,找圆心等等,数控系统一般都有这种指令的,你找说明书看看

谢谢解答,明白。我用的是华中系统,也没找到相应的指令,也没找到连接连接线的接口。就算做出来了也用不了,但还是谢谢您了。

楼主:
网上搜索了一些华中世纪星系统的资料,还真的是没有自动对刀和自动寻边,只有手动方式,要高精度寻边,需要从快到慢多次操作。这时需要把探头的电线连接一个发光二极管和电池,平时是亮的,碰到边界后熄灭,记下坐标就可以

摘录一段对刀描述,用的是商品寻边器,接触工件时寻边器指示灯闪烁:

华中世纪星型HNC-22M系统对刀步骤

(1),在工作台上安装好毛坯.(安装毛坯)
(2),在主轴上安装好寻边器.(安装工具)
(3),手动移动工作台及主轴,使寻边器与工件右端面接触,记录下刚好接触时即寻边器指示灯闪烁时,操作屏幕上显示的X方向的机床坐标值X1;再使寻边器与工件左端面接触,同样记录下刚接触时,CRT显示屏上显示的机床坐标值X2;然后计算出X=(X1+X2)/2的数值.

更多资料:
http://www.tsgzy.com.cn/jdx/file/sk/%CF%EE%C4%BF%C8%FD.ppt
http://www.tsgzy.com.cn/jdx/file/sk/%C4%A3%BF%E93.doc

网友:
这个花几十元,去外加工个高精度的。很不错哈

网友:
只有想不到的 没有做不到的 人民的智慧无穷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搜索了一些华中世纪星系统的资料,还真的是没有自动对刀和自动寻边,只有手动方式,要高精度寻边,需要从快到慢多次操作。这时需要把探头的电线连接一个发光二极管和电池,平时是亮的,碰到边界后熄灭,记下坐标 ...

感谢您的费心,你说的那种光电式的成品寻边器我也有,但刚好跟你说的情况相反,平时是不亮的,碰到时就发光及响声,可我多数不用,都用机械式的寻边器多。现在这些方法用多了,就老想怎么能偷懒。看到你的帖,我以为找到了,原来,还是一样。

网友:
为了发贴数达到20,也能帮楼主顶一下,2全其美。

网友(2010-10-04):
不该遗忘的精品帖

网友:
我想知道市面上的分中棒 都没有电线.是如何让控制起自动的反馈信号寻边的?市面上出售的几十元一只的 只能用眼睛来看.人手来操作?这样的话如何分中?还要心算/2分中心?

网友:
想请教下楼主   有什么办法让3根钢针在同一个平面  不然很难保证与螺丝接触良好??

网友(2010-11-10):
山寨之中的极品,不顶楼主就不厚道了
我顶,用力顶
把楼主的山寨之精华顶完为止

网友:
楼主,看完了,知道探头制作,想照着楼主的搞一个,但还有问题没搞清楚
1。楼主用的是什么CNC软件?
2。怎么连接电源和设置软件的?
3。怎么样才能让它连续的工作探测和保存数据的?
麻烦老大给解说一下

网友:
  注塑工艺想学习

网友(2012-07-28):
既然外壳是浇注的,不如直接加工一个模,然后浇注,就不用再加工内腔了,而且可以批量制造。

网友F:
原帖由
我为车狂
于 2009-10-9 23:17 发表
弄个什么软件就可以反测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