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前辈些关于(亚拓35X电调)问题!

楼主(2009-10-08):
前几天在2手买了个全新拆机的35X个450M一套,为的就是那个缓启动和定速功能。但是今天出问题了,全新装在JJ上就2个起落,有事出门就放在边上了。(第2个起落后依然没出现问题)晚上回家后,发现电调通电后电机没有声音(但是舵机和接收全部正常,推油门只是舵机在动,电机没转),就觉得郁闷了,然后换了个电调用排除法来试电机,电机马上就有声音,排除了电机的问题,又用其他的电机试35X电调,电机又成哑巴。
请问有前辈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还是我的设置有什么问题之类的。
卖家说给我返厂,但是我不想等啊;返厂都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况且时间肯定很久。希望各位有经验的前辈给小弟分析下。谢谢谢谢!

网友:
试着初始化一遍

网友:
我的35X跟你的一样,通电后电机不转,其它舵机都正常,但电机有报警声.

楼主:
2楼的朋友,请问怎么初始化?今天早上一通电又好了,但是第2次通电就又不行了。
LS的应该是设置问题,硬件应该没坏

网友(2009-11-29):
我的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后来发现是因为接线部分的焊点有虚焊的情形,由于机机的震动会将虚焊点震松,就会造成电机缺相或接触不良,所以电调通电后自检正常,设备动作正常,电机不转或轻微抖动。
如要判断是否焊点虚焊或电机缺相,35X的电调正常自检后推油们时会发出哔、哔、哔三声。

网友:
感觉象虚焊;我的35X配XXD2218死活不能用软启动,有的模友说坏了,现在将就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