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小邱帮忙

楼主(2009-10-08):
我裝的kds平衡仪時,左右時正常能平衡,前後不能正常平衡,油门上下時行程受限1号通道舵机和2号通道舵机行程行程只能射到50%,3号舵机通道正常100%,請帮忙 谢谢

网友:
同问, 这个平衡仪一直没个权威的来解释下啊

网友:
平衡仪的副翼,升降和螺距等三个行程都可以单独调整,而调整这三个行程的方法有两种:1,电脑;2,遥控器。所以请先检查遥控器的各通道行程量是否一致。
如果螺距不够,可以在增加遥控器第六的行程量数值。
其余的感度方面,可以在电脑里调整,比如高级菜单中的升降增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