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刀 求教

楼主(2009-10-08):
在论坛里学习良久,也看了一些书,终于开始磨刀上床。
昨天磨了一只白钢车刀,按“精车刀”磨的,几个面磨的不舒服,每次沾水后再上砂轮,总是磨不到上次磨的面上,还需要再练。试车了一段小铝棒,手摸起来光洁度还可以,进刀也比较顺畅,但屑总是一团团的缠在铝棒上,又车了一段细铁棒,觉得进刀很涩,有吃力的感觉,这正常吗?刀磨的有什么毛病?身边搞机加的朋友比较少,希望各位指导指导!

网友:
 是该好好练练。别急再买20根磨完就差不多了

网友:
侧面磨好.把上面稍微用砂轮带下面.这样就好多了.其实1跟白钢条足以,够练的..

车铁时候走刀要慢些.毕竟不是合金刀块.,,

主要的是,磨刀时候,不用沾水,其实不怎么热.别弄退火了.,磨好的刀,下次在磨只是,稍微带过而已.

网友A:
说实话再练练吧,其实车工玩的就是刀。

网友:
断屑槽或者叫卷屑槽有点深,角度也不对,在学习学习。

网友B:
车刀后角磨得还行,如果再少大点还好,从图上看好像还没磨到刃口,差半毫米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再练练吧,其实车工玩的就是刀。

楼主:
车铝的时候断屑缠成一大团,是因为断屑槽没弄好吗?应该如何修整?

网友:
不开槽照样干

网友:
一般人见到砂轮会有惧怕的心理,其实砂轮也没那么危险,只要不受到强烈的外力冲击,砂轮的线速度符合规定,砂轮爆炸那是极少会发生的事,平时要注意砂轮磨偏后的跳动,要及时用金刚石修整器修整平了。磨沙轮不要太用力,只要你用力轻些,就是磨到手也就一点皮出血都不会的。经常使用砂轮熟悉后磨制时会有感觉的,通过看工件接触时的火花以及手感,会感觉到正在磨的部位的,勤练就会有收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刀后角磨得还行,如果再少大点还好,从图上看好像还没磨到刃口,差半毫米的样子。

那个是我背刀时候,油石走歪了弄的。
问一下,刀尖是要钝一点,还是尖尖的?

网友:
刀尖要倒角的,一般车刀好像不要用油石的,除了精车样板刀具要用油石。

网友:
车铝件,速度快点,,刷点煤油,很光很亮的,你速度慢了,削子甩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