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HP+6014HS 与 10CG+6008HS 他俩哪个速度快?

楼主(2009-10-08):
如题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双天线的10CHP  如果速度和10CG一样 过段时间打算入手

没用过FU的控  有用过的朋友 给点意见

网友:
HS就是高速的意思

网友A:
10chp不支持高速的,10cg才支持,
10chp是14ms,10cg是7ms
dx7se是11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chp不支持高速的,10cg才支持,
10chp是14ms,10cg是7ms
dx7se是11ms

学习了,感谢感谢  那还是买10CG+6008HS或者6014HS 都可以是吧?

网友A:
10cg+6008hs的话建议你等t8fg+6008hs
价格便宜200以上,功能更加强大,估计10月12日上市
10cg是1024的,t8fg是204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cg+6008hs的话建议你等t8fg+6008hs
价格便宜200以上,功能更加强大,估计10月12日上市
10cg是1024的,t8fg是2048的

我看过这个,8通道的 而且感觉从外观上 还是喜欢10c  而且2048 与1024 差别很大吗?  天地飞还是4096呢
我不太明白分辨率到底是干啥的!

网友:
14mz就是2048的,
t8fg的功能要比10才强,比如十字盘的调整,比如4A+2F
如果喜欢外观搞11x好了

网友:
几种速度的差别,有多少人能感觉出来?

如果不告诉使用的人用的什么接收,也不让看控的型号,排除了心理因素又有多少人可以分辨出来?

有时候感觉我们是不是被厂家忽悠了?一般玩家追求这个速度有意义不?

楼主:
高手一定会感觉出细微差别的,但我是不能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一定会感觉出细微差别的,但我是不能  呵呵

我等还是苦练基本技术吧,目前还没到人比飞机反映快的地步,都是人跟不上飞机的状态而炸机。

网友:
10CHP 和 10CG一样都能飛3d,是人不一样,快不快要看人不是看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