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m空转会比430x紧,你们觉得呢

楼主(2009-10-08):
用手推的时候从静止到开始旋转的那个点 阻力很大,然后就很顺的转若干圈之后就刹住

网友A:
正常的,扭矩大
当然转的紧了
当然可以检查下咬合

网友B:
450m的转子外径更大,根据杠杆原理,空转自然更紧

网友C(2009-11-29):
阻力大证明电机的磁铁磁力强,扭矩大,磁铁越多,转子与定子的间隔越小,阻力越大,效率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