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还是电调?

楼主(2009-10-08):
请问油门開了无刷马达転动之后马达又停下來,是甚広原因呢?

网友A:
症状描述不完全,无法判断

楼主:
補充
当油门推上马达同步提速转动但随即又停下來不转动,这是无刷马达还是无刷电调出问题呢?多谢

网友B:
启动时电机有没有吱吱声(类似于被卡住的感觉)?如果是这样,有可能是螺旋浆大了,电机功率小了,启动不起来。或者检查一下电池是否充饱,还有就是检查一下电调有没有任何被烧的迹象?

网友C:
是不是 进角 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