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N-A6的充电截止电压只能设定到4.2吗?

楼主(2009-10-08):
刚刚入手一UN-A6,看看说明书上写的,充电截止电压范围最大是4.2,难道不能再往高点设定吗?请明白的指教一下!

网友A:
最高可以设到4.3吧

网友B:
可以到4.22,到4.2以后继续按住调电压按钮~~~

网友C:
貌似我的只能到4.2,等开关电源修好以后试试能不能到4.22

网友D:
看不明白, 这调高了是要干嘛?

网友C:
据称有的电池要充电到4.2v以上才饱满

网友D:
我宁可个个充不饱也不想过充一个

网友C:
life耐过冲的。。。。而且我反复试验了,冲到3.7v确实比3.6v只增加几十mAH,可是却感觉爆一些,而且是从头至尾都爆一些,不知是不是我心理作用
确实我的不能调节到4.2以上(后来问UN,知道怎么弄了,到4.2以后长按上箭头3秒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D:
原来这样, 我没考虑到这个, 算我乱说了

网友C:
问了UN,自己也试验了,在4.2的时候按住上箭头长3S以上,还可以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