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阿!我的3S变2S了

楼主(2009-10-08):
小弟在网上买了个B6的智能充,性(飞机对我来说跟性一样重要)冲冲的把我的2个11.1V,2200MH,20C的LIPO电池充满电,一个装在昨天装好的F16上,另一个装在前天装的T-45上,因为还没有找到场地飞(在番禺),所以就摆在地上,听听那美妙的喷气声音过过干瘾,2个电池都把电耗光了(电机慢慢虚弱直到自己停转),回味数分钟后,再度拿着电池准备充电,却发现充电器测出我的电池变为2S,说我设定为3S是错的,硬充的话会损坏,天哪!换另一个,也是这样,问了老手,说LIPO的电池是不能的过度放电,否则就会这样,各位大大,我的电池还有救吗?

网友:
理論上是沒救了......

网友:
有救,好救, 我上次也是这样的,电调低压保护后,没有及时拨线,导致过放电,每节电压均不到3V,B6认作2S。 我的办法是: 用8节AA电池1.5*8=12V, 来充锂电。一会功夫, 锂电电压就上来了。再上B6,就OK了。目前,锂电容量什么均正常。

楼主:
谢谢LS,我马上试看看,感觉生命又充满活力了

网友:
之所以用AA电池,主要是可以保证充电电流不致过大,就算时间长一点,也不会损坏锂电,如果没有,用其它10V以上的也可以的,不过要注意时间,一般过几分钟检查一下为好,一旦电压恢复,就停止。目的就是先使锂电恢复正常电压。

网友:
  我以前的磷酸铁锂电池放到0v,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我的11.1也是这个问题,中间电芯0v了。。。。

试试看

楼主:
谢谢大家,果然救回来了!!!

网友:
你的“回复”时间太短,

电池过放电后,一下子没“回过来”待电池多凉一会儿,电压回升上来再充就行。

楼主:
LS说的是,我是放完就马上拿去充了

网友:
我的办法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电压被放的太低,充电器选择lipo模式就冲不来,我就把充电器调到NIMH档给个不大的电流冲电,这样冲上一会等电压上来了再换成lipo平衡模式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