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FPV 大家帮忙推荐设备选择

楼主(2009-10-08):
飞机:
控:
其他:
视频头:
视频传输:
等等: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天。。。。。。完全一点方向都没有可不行啊。还是多挖挖地瓜,看看前人的帖子吧。我也刚准备入手,都挖了半个多月地瓜了。

另外,最起码,你得搞清楚准备投入的预算有多少,这玩意虽然不是无底洞,可高低也差上十数倍啊。

楼主:
呵呵,当然是先选最初级的选择了。便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当然是先选最初级的选择了。便宜的

从低到高一步步升级上去,实际上是在走弯路。我觉得,如果不是为了练习维修技术,在预算许可的情况下,还是不要从最低端的东西入门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低到高一步步升级上去,实际上是在走弯路。我觉得,如果不是为了练习维修技术,在预算许可的情况下,还是不要从最低端的东西入门的好。
赞同!

网友B:
我也是初入门的,也想学习航拍,本人爱好摄影多年,拥有从卡片机到专业机的摄影设备,摄像机就一台索尼老机2100E。我的专业相机是D2Xs(1060g)和D200(860g),镜头有17-55(830g)定焦广角一批,定焦广角镜头基本在300-400g。我现在想装备一架可以搭载这些摄影器材及视频图像传输的机载工具,预算投入30000左右(含云台、视频图像传输及接受系统,及其他辅助设备。遥控及手提电脑不在预算内)。在此诚恳向前辈们讨教以下几个问题:一、直升机机种应该选择什么级的油直或电直,二、云台、视频图像发射与接受系统如何配置,三、如何解决空中取景与拍摄,四、其他还有什么设备需要增加。以上四个问题希望能得到前辈老师们的答复,我的QQ号码:562322580  在此感谢论坛能为我们提供学习、求教的平台。

网友:
先回答楼主的问题,飞机:滑翔机类,耐摔的,不行就翼龙吧,那个比较结实,好飞。
控:资金允许情况下买好点的,futaba的比较好,FPV设备支持futaba的比较多,至少6通以上。
视频头:初学我支持你买最便宜的,找找感觉再买贵的不迟,一般1/3sony单板机也就100多,420线的就可,说500多线的都是忽悠的。
视频传输:资金不充裕先买个佰特吧,百通的也行,都差不多。不过1.2G的频率你小心用,要给遥控器接收机做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初入门的,也想学习航拍,本人爱好摄影多年,拥有从卡片机到专业机的摄影设备,摄像机就一台索尼老机2100E。我的专业相机是D2Xs(1060g)和D200(860g),镜头有17-55(830g)定焦广角一批,定焦广角镜头基本在300-4 ...

估计3000元单买个减震云台可能都不太够,自制云台另说。你的这些DC,DV大部分都支持AV-OUT,也就是说可以直接接在视频发射机上做取景用,不一定要单独配摄像头,直升机搞个平衡仪来航拍可能会简单很多,也安全,视频系统你可以选用质量好的产品,拿出去展示也有面子。

网友:
人家说的是 30000

网友:
俺说的是英镑! 3000英镑应该够了,又不用买摄像机。

网友:
如果做专业航拍花费大不说还需要有一定的飞机理论和操作的基础,目前国内的搞航拍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彼此见的合作也很少。
我们的设备平台仅供参考:不算摄影器材
1: 京商260      平台    价值6W+
2: 90级电直    平台    价值7W+
飞机能能上的摄影器材局限性很大 D2Xs 那种机器肯定上不去太重 我们用450D 摄像用A1C
5DMK2   D2Xs 我们都有根本上不去太重了
除非搞到雅马哈rmax  我们正尝试从第三方购买估计希望也比较渺茫。
还有飞机操作手 起码飞F3C 要飞的非常好要不后期的图像根本达不到商用级别。
8楼的兄弟如果真想搞 还是谨慎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初入门的,也想学习航拍,本人爱好摄影多年,拥有从卡片机到专业机的摄影设备,摄像机就一台索尼老机2100E。我的专业相机是D2Xs(1060g)和D200(860g),镜头有17-55(830g)定焦广角一批,定焦广角镜头基本在300-4 ...

前天刚跟我一个“摄狼”朋友探讨过这个问题,要把50D这种级别的单反带上可以遥控变焦的长焦头上去,连飞机全套下来怕没有20万是搞不定的。

网友B:
D2Xs+定焦镜头不会超过1500g,怎么会连京商260都带不动?请问双轴云台加其他必须用的设备大概多少重量?

网友:
视频系统可以告诉下具体牌子、型号、价格吗?谢谢!

网友B:
今天遇到一位上海玩航拍的高人,他说600的电直都可以载3公斤的航拍器材上天,高度1000米以上,悬停20分钟左右。我犯迷糊了,如果按楼上各位所言,本人没有财力也无技术可以玩航拍,而如上海朋友之言,航拍并非高不可攀,到底谁说的正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遇到一位上海玩航拍的高人,他说600的电直都可以载3公斤的航拍器材上天,高度1000米以上,悬停20分钟左右。我犯迷糊了,如果按楼上各位所言,本人没有财力也无技术可以玩航拍,而如上海朋友之言,航拍并非高不可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遇到一位上海玩航拍的高人,他说600的电直都可以载3公斤的航拍器材上天,高度1000米以上,悬停20分钟左右。我犯迷糊了,如果按楼上各位所言,本人没有财力也无技术可以玩航拍,而如上海朋友之言,航拍并非高不可 ...

呵呵,纯属鬼扯你也相信,你算一下3公斤载重和本机重量以及爬升1000米和悬停的能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D2Xs+定焦镜头不会超过1500g,怎么会连京商260都带不动?请问双轴云台加其他必须用的设备大概多少重量?

飞机负重包括很多。附加电子的设备 如平衡等 还有燃料  云台及云台控制  2.4视频传输
还有目前直机设计出来有几款是专门可以负重的?厂家好像也没在说明书里给你说保证可以负重3.5KG 安全飞行!何况负重的后的动力性能都有很大的变化。毕竟飞起来就是N万的东西在天上。至于600电直就可以负重3KG 东西飞高度1000米以上,基本就是扯淡
航拍不是不能搞,只是不好搞,只是提醒大家还是谨慎。国内做航拍做赔的人也不在少数只是不好意思说罢了!